[問題求助] 请问明基液晶显示器FP91G待机时会发出吱吱吱声,正常吗?

楼主(2012-01-23):
在这里先给论坛各位老大师傅拜年了,祝大家青春永驻,合家幸福,健康平安,新年愉快。

我的液晶显示器是明基FP91G,发现待机时(就是用人为方式让显示器待机或者在显示器设定自动待机,灯管不亮屏幕是黑的时候)发现显示器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但移动鼠标显示器灯管自动点亮正常显示时,吱吱吱声就就消失了,请问这种情况是灯管或电源板有元件老化?还是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A:
這類待機/電源關閉下的吱吱聲大多是電源電路發出來的,有時是電容異常導致,有時則是變壓器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待機/電源關閉下的吱吱聲大多是電源電路發出來的,有時是電容異常導致,有時則是變壓器異常 ...

狼大新年好,电源板前些日子刚打磨过电容,除了那些小电容没换之外,其他大电容能换的都换过了,都是日系电容,高压附近原来是35V470还特地换成松下FC系列金字50V470UF的,其他的都换成红宝石的,主电容450V100UF换成红宝石450V120UF的,但无法保证买到的日系电容一定都是真货或每颗质量都好,充其量只能在焊上时测测新电容的容量。不过显示器接着220V市电电源关闭时没有吱吱吱声,只是待机时候有,正常显示时也没声音,估计问题不大,谢谢狼大的提示。

网友B:
這是高壓線圈換掉應該就好了

网友C:
小顆電容請換掉 用電容表也不可靠 另外請進行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高壓線圈換掉應該就好了

可惜對岸這邊這種原裝的高壓線圈難買到,能買到的只有仿製的,質量很差,看來只有等高壓線圈出問題再用通用高壓條替換上去了,謝謝你的關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顆電容請換掉 用電容表也不可靠 另外請進行補焊

感覺小電容發出這樣的聲音不太可能,昨晚仔細查听了下,讓顯示器待機,顯示器屏幕上下方傳出來的聲音最大,有可能是燈管老化的關係,但剛才試著顯示器聯通220V市電,不打開顯示器好像也有輕微的咝咝聲(這時發覺聲音很均勻,沒發現顯示器哪個部位的聲音特別大了),看來昨天狼大說的元件也需要注意一下,謝謝兄弟的關注。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問題,原本P+I板不會有聲音,更換高壓公板後就會如題發出電流聲,隨後消失,但是如果將開關訊號線直接接到5V就不會,後來不管組裝回去後通電就感覺不到有ㄙㄙ聲,自己有懷疑是不是公板有問題?但是懶得再拿一片公板替換測試,純粹新手的分享,勿見笑。

网友:
發出聲音真的是蠻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