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DPS-400 無5VSB

楼主(2012-01-24):
從朋友那兒要來的一颗POWER,聽朋友說這POWER燒掉的時候有冒白煙=  =
用電表量無5VSB,二話不說先把它拆了,接著插上插頭量測一次側大電容有DC 150V
目測發現有兩個元件燒毀
燒毀的元件已無法辨識型號與規格
案情陷入了膠著=  =

网友A:
有問題....
輸入:220~240V....
是台灣用的規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問題....
輸入:220~240V....
是台灣用的規格嗎???

是台灣用的規格,聽朋友說是公司伺服器上換下來的

网友:
你有測一下阻值嗎 ???
說不定沒有燒毀哦 !!
電阻算蠻耐用的 , 即使燒的黑黑阻值還是正常的 !!!
不過會造成這個電阻燒這樣 , 肯定後端電路有異常 !!
你可以先找出異常的元件 !!

p.s 還有你的電路板 , 拍成這樣似乎沒什麼功用 !!

     你可以局部放大拍幾張 !!

     效果會比這個好多了 !!

网友:
燒毀的 R2//R3 是由 大電容(220U/450V) +極 接出 至 散熱片上之功率晶體(或比較可能為MOS)
此 R2//R3 應該是作為保險絲功能
因此   先檢查 散熱片上之功率晶體(或MOS)  是否燒毀

若是需再查
     功率晶體 周邊電路 如 晶體TR(E極) 或MOS(S極) 是否有接電阻燒毀
===================================================
R2//R3 設計用意是
當功率晶體燒毀後 TR_E/MOS_S極電阻燒毀
電容(220U/450V) +極 的電壓接著會 打進 驅動IC  死一大片
R2//R3 設計額度   比  TR_E/MOS_S極電阻 要更早更快燒斷  用來保護 上述紅字現象
例如 MOS_S極電阻  0.33歐姆2W    則 R2//R3 = 0.47 歐姆2W      或 1//1=0.50 歐姆 1W +1W

因此( 若無法查得原設計值時)
  R2//R3 取值 請參考  MOS_S極電阻
==================================================
散熱片上之功率MOS  分主POWER用 和 副POWER(+5VSB ) 用
R2//R3 取值 以主POWER用MOS_S極電阻 為準

====================================
查修 若是有功率MOS 等燒毀  更換完
要開始上電試時 R2//R3 取值 暫不需要一板一眼 多準
因為可能會再燒毀
先拿  0.47歐姆 1/2W   代用也可  較便宜
待修完確定OK 後  再去操心R2//R3 正確取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台灣用的規格,聽朋友說是公司伺服器上換下來的

不管是否為台灣規格,貼紙標示220V~240V,而且主電容是單顆,電源電壓應該是220V。

楼主:
首先感謝SIMON1016 大大詳細的解說
更新一下進度
目前一次側散熱片已經解下來了
根據測量結果
為紅圈圈起來的那顆元件燒毀
燒毀元件上面的字是w14nk50z
請問是否有替代品可以替代

网友:
與主題無關,你的電表跟我手上常用的那台一樣,照螢幕所示,應該快沒電了,記得換電池唷^^

网友:
MOS GS短路 ==>  G極周邊~驅動IC  S極電阻...  也要檢查
否則 換MOS 又再燒毀
=================
MOS是ST (SGS THOMSON) 的 STw14nk50z  N-MOS 14A/500V

DATA SHEET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HEET/CD00002817.pdf

露天有賣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037908045

网友:
以下是猜測
------------------------------------------------------------------------------
   因為大電解電容 是 220uF/450V
    因此我認為 這個POWER 有 A_PFC
    大電解電容 與 橋式整流器 之間的紅色電感 是PFC電感

  雖然規格標示 AC220~240 輸入 (為何台灣規格AC110 可動作??)
  AC110 經由於A_PFC 電路昇壓 就可以解釋了為何 台灣規格AC110 可動作

  也別開心太早 根據 P=V * I
    台灣規格AC110 電流 =~ 2 倍 * AC220 電流

   A_PFC 電路上的 MOS(**)  要承受  原設計(AC220環境)  2 倍
       ( ** 這個APFC MOS 與 主POWER MOS 是不同顆)
       **  20N60C3  不知 是MOS 還是IGBT  忘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30403324
     這個APFC 的MOS也要查 (MOS S極電阻 也要查)
=======================================
如果沒壞 就還好
如果也壞了  表示 這裡APFC 才是第一現場

1.   規格AC220  錯誤使用AC110 ==> PFC MOS電流過大燒毀 / S極電阻燒毀
2.   APFC 固障不昇壓 ==> 主POWER MOS 電流過大燒毀 ......... ==> 大電解電容 (+)  之後 R2//R3 燒斷

若是PFC MOS有壞 更換新時 請昇級 MOS 電流規格
若是沒壞 就還好要不要換~隨意  你朋友之前使用期間長的話  表示挺能撐得

楼主:
補充一下好了
漏貼了幾張圖
MOS GDS短路
一次側近拍圖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的指導
現在也只能等料到才能繼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