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白屏數秒黑屏、電源燈閃爍,空載通電後插迴機器短暫恢複正常

楼主(2012-01-25):
各位新年好!!有問題請教!
ViewSonic VX-924 使用中白屏、數秒後黑屏、電源燈閃爍,之後電源燈全滅。
偶然髮現,空載通電後插迴機器可短暫恢複正常,正常使用半日時間便會出現相同故障。
另外空載或關機時,P+I板會出現啪哒啪哒聲響。
請教各位高手,多謝先!

网友A:
電源故障了.

网友:
拆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故障了.

另外買了一個新的電源,出現一樣的故障

楼主:
感覺好像是要空載把電源板上的電容充滿電再插回機器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買了一個新的電源,出現一樣的故障

是新品電源?
還是 : 新的二手品電源?
如是新品電源,
再螢幕異常時,先查ad上,所有有關in & out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