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29D700ST 上電無反應!!

楼主(2012-01-25):
小弟家中有台很久的CRT電視(TOSHIBA 29D700ST)

症狀:
電視插電(直接接插座沒有接延長線),遙控器按下電源,電視有"答"一聲,可是螢幕電源燈沒亮也無畫面;
若將電視電源拔掉、插上、拔掉、插上...反覆N次(我是將電源插在延長線,用延長線開關),偶爾可以開,但是隨著電視一天天老化,開關反覆次數無限增加;若有開啟,電視畫面正常(無線條、無色差、無其他畫面問題)。

請問大概是哪方面的問題呢?
另外想請教修理CRT電視該怎麼預防被高壓電到...

小弟對維修很有興趣(任何3C產品),但是都是網上求助,沒有實際操作的指導師傅,所以想先問問看該如何預防危險!!

<< 感謝您耐心看完 >>

小弟目前將電視拆解想要取出主要電路板部分,拆到最後發現...
剩下黃色框起來的部份不知道該怎麼拆...(怕被電到)

网友A:
感覺是電容問題 !!
喜歡自己動手是不錯 !!
不過安全要注意 !!!

建議先在論壇爬文 !!
你想要的答案一定有 !!

做好準備再來動手維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電容問題 !!
喜歡自己動手是不錯 !!
不過安全要注意 !!!

謝謝您的回答!!

我個人並不是不爬文,但是我認為這種安全性的問題本來就不應該是閉門造車。
有危險的東西本來就應該是親自指導,直接陳述,並不是叫徒弟摸索!!

如有冒犯請見諒!

网友B:
是否方便來張電源部份的圖片?
~~謝謝~~

网友C:
學習是一個過程,不是花時間,就是花金錢,有時二樣都要花才能換得你的學習成果和喜悅。
安全至上,用儀表,可以幫你知道,也可能代替你記取受創。經驗是累積的,沒有人可以剽取的。
crt是假焊較為多,再來把可疑的電容換了,試試看,不行的話把圖也post上來,有人會出手幫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方便來張電源部份的圖片?
~~謝謝~~

目前手邊沒有相機,明天補上電路實體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習是一個過程,不是花時間,就是花金錢,有時二樣都要花才能換得你的學習成果和喜悅。
安全至上,用儀表 ...

中肯。小弟先從您說的假焊及電容方面檢查看看。

网友:
沒是不要拿掉高壓帽就比較安全

楼主:
補圖,更新自推...

网友D:
HankWei 你好:如果沒記錯.是電源c故障

网友B:
不知您是何原因要先拆掉高壓帽,才再來修理此台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nkWei 你好:如果沒記錯.是電源c故障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回應!!!
小弟為非常不專業的維修新手,想請問電源C是什麼部份,還是哪一顆元件的名稱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您是何原因要先拆掉高壓帽,才再來修理此台機子?

想說要將板子分離方便拍正反面的圖片PO上來給版友們幫小弟看看可能故障的部份...
分離後要拆件&焊件比較方便!!!  ^^"

還是大家維修時都不拆高壓帽直接焊接呢!?

<小弟完全沒有經驗,單純興趣想要自己維修看看,所以會有很多莫名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動作,請見諒及指教>

网友:
時好時壞,可見高壓部分應該是好的,問題點比較傾向電源
您可以把電路板立起來,上電按開機鍵,如果電視裝死,量板子上所有找的到的繼電器接點,如果線圈端有電壓量輸出端前後電壓是否相同,一旦不同這顆繼電器再拆下來測

网友:
這是TOSHIBA 29D7XE的電源電路

這是TOSHIBA 29D7XE的全機電路

TOSHIBA S0ES Ch_29D7XMS_D7DXE_D7XE_2.pdf (1.82 MB, 下載次數: 98)

樓主您參考看看

网友E:
要記得高壓帽放電,不然會.......怕怕。

网友F:
CRT怕怕 ,小心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記得高壓帽放電,不然會.......怕怕。

請問有放電的SOP嗎 我也超怕阿ˊ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T怕怕 ,小心高壓

請問有放電的SOP嗎 我也超怕阿ˊ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回應!!!
小弟為非常不專業的維修新手,想請問電源C是什麼部份,還是哪一顆元件的名稱阿 ...

HankWei 您好:c是電容.其實網路高手很多.只是看有沒有人出手......其實你要用電表.量一下電壓.一般我們修crt會先量電壓.縮小範圍.如經繼電器(ac)經電源濾波dc155v經fbt........等等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記得高壓帽放電,不然會.......怕怕。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啊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B%98%E5%A3%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啊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09&highlight=%E9%AB%9 ...

實在太感謝了 詳細的教學 感激!!!

网友:
先把主機版補焊   小心 開機時 高壓帽不能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