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 50cc HP05T奇怪的問題

楼主(2012-01-25):
請問一下機車老師傅

車子有電動啟動 有時候會無法發動 用腳踩也無法啟動   但是將車子 牽著走大約800-1000公尺 又可以發動 這是甚麼問題?

已經有幾次 都是無法啟動 用電動或腳踩都一樣  牽他到機車行 走大約 800-1000公尺 師父沒有修甚麼零件 就又回復正常 然後跟我說車子沒問題 可是要收修車費

這樣車子到底有拿一個部位有問題 請幫忙解答一下

我說的奇怪問題是

為什麼 不能發動後  牽著走800-1000公尺 就又可以發動

1/31 這跟啟動盤有沒有關系?
跟電路應該沒甚麼關系吧

1/27早上又發生  買了火星塞換掉 可以發動了  後續觀察中

1/28  電動無法發動 腳踩一下便發動  發動後 熄火  再用電動又可以發動

另外問一下  用電動時要不要轉油門
2/6 又發生 這次牽800-1000公尺也沒用
換cdi點火系統 nt:850 待觀察中

网友:
電發....啟動馬達有運轉嗎?

點火系統檢查過沒?

楼主:
正常時 一點即發動
不正常時 有聽到 答答運轉聲聲 但無法發動起來 用腳踩也是無法發動 電瓶有12.4V

网友:
在下覺得很像自己那台老JOG,一周沒騎就會這樣,要踩很久才發動.換過火星塞狀況就好很多了.
請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時 一點即發動
不正常時 有聽到 答答運轉聲聲 但無法發動起來 用腳踩也是無法發動 電瓶有12.4V

拆下起動馬達整修可以自己動手起動馬達內部電刷

网友:
如果連續按電動啟動與腳踩也無法發動時
拆下火星塞接在汽缸外(注意安全)看是否有積碳導致跳火不正常或微弱
火星塞如果跳火正常看是否有汽油漬,如果沒有汽油漬檢查化油器與吸汽是否正常
如果腳踩發動感覺軟軟的表示壓縮力不足(汽缸or汽門漏氣)
如果以上皆正常就量電盤線圈阻值是否正常

PS:老舊機車不容易發動啟動方法
將鑰匙電源關閉、燈類開關全部關閉
踩腳踩發動幾次(不可摧油)
插入鑰匙打開開關
將油門轉到底
用力快速將腳踩發動踩下去(踩的時候油門轉到底不可放開)

网友:
如果是常在騎的機車,電瓶12.4v太低了,充看看能不能回到13v,不然就該換了
50cc2t機車最好每週騎個20分鐘比較不會有怪問題。

网友:
1. 化油器溢油??
2. 看跟立中注有沒有關係,有關係的話應該是線路問題或管路折到。

楼主:
看跟立中注
是甚麼東東

网友:
就是車子立中駐腳架和放下來都發動看看有沒有不同.

网友:
我覺得可以換高壓線連帶著高壓帽一併換掉,因為若是已換了火星塞情況還是一樣,應該是點火方面的問題

网友:
假如電發時啟動馬達有動作且空轉時,有可能是啟動盤的問題....

网友:
2行程機車火星塞可說是消耗品,一般3000到5000KM大概就會不正常
樓上說的立中柱是說一些新車種,中柱有裝開關,不立中柱會發不動
您的車最好拆下所有電系清理接頭,並且量各線圈阻抗(發電機,激磁線圈,脈波線圈)阻值是否異常,發動后量電池端點電壓是否高於13.5V

网友A:
機車發動不易或無法發動一般故障原因可分為點火系統及油路系統兩方面(以化油器車如是噴射車還要加上電路系統)以版大點火系統已換過火星塞跳火正常哪建議版大檢查空氣濾心是否過髒造成供油過濃及化油器是否積碳過多應做清潔並調整混和比

楼主:
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 不能發動後  牽著走800-1000公尺 就又可以發動

网友B:
Q:車子有電動啟動 有時候會無法發動 用腳踩也無法啟動   但是將車子 牽著走大約800-1000公尺 又可以發動 這是甚麼問題?

A:只發生1次還是常常發生,只有1次神才抓的到原因,常常的話先檢查化油器文氏管是否正常工作,吸不到油電發腳發神發都不會發

网友:
Q:1/28  電動無法發動 腳踩一下便發動  發動後 熄火  再用電動又可以發動

A:明顯電池電流推不動引擎,冷車時特別明顯,發動後電池昇壓而且汽缸升溫會比較容易發動

Q:另外問一下  用電動時要不要轉油門

A:正常時不要,以免油氣過稀不易點燃,而且避免發動後快速昇轉暴衝

楼主:
引用 网友B:
Q:車子有電動啟動 有時候會無法發動 用腳踩也無法啟動   但是將車子 牽著走大約800-1000公尺 又可以發動 這 ...

2個月內發生3次 每次都是牽去機車行修就好了 真的很........
是叫我多運動嗎

因為發生問題時走800-1000公尺 牽到機車行 又好了 修車師傅檢查後說沒問題 就收檢測費nt$200 , 沒換零件 也沒調整維修 說車子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車發動不易或無法發動一般故障原因可分為點火系統及油路系統兩方面(以化油器車如是噴射車還要加上電路系 ...

如果再發生 我要告訴修車師傅修哪個部位

网友:
好的修車師傅抱持著幫你修好找出原因,
黑的師傅只想著08幫你這樣弄可以賺多少
錢...

你的車故障原因不是1+1=2這麼簡單,有很多因素
導致它異常情況,可不可以修的好!?當然可以!

只是看修的人有沒有心真的要替你服務或者替錢服務
,一輛機車就這麼大有技術的人可以透過各系統的保
養\檢查一步一步排除問題點..........

大醫院的名醫就是這樣來的.....或許他比較神但他的
服務熱誠肯定比較高(把你的當自己的修=視病猶親)

网友:
簡單來說
應該以解決了~~
因為師父與你應該解決了.....
壞CDI與火星塞~~~~

PS:如果還有問題
1.發不動當下拆火星塞帽把高壓線接引擎鐵
2.按下電動.看高壓電是否會跳電
3.不會跳電....CDI與高壓電損毀
4.會跳電.....高壓電是否跳電夠強(強換下一招).不強高壓電損毀~~~

网友:
一般都是故障發生時才可找故障點
車子如黑煙很多-----就是空濾跟火星塞-cdi也會------不然就是化油器有問題
如果汽缸壓力不足車也會不好發動又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