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iteOn 光寶(建興) C1770 上電無反應

楼主(2012-01-26):
從親戚那搬回一台 光寶的C1770 CRT
在搬之前有問過有關這台螢幕的事
他們只說,太久沒用,但是應該還可以用.
一扛回家之後馬上上電,唷! 沒反應

來看圖說故事吧!

事先準備工具:
十字起  一支
剪刀      一支

來上個電吧
按了沒反應!???
燈也沒亮...

拆殼後
先找FUSE
白的? 陶瓷喔?
上圖是舊的... 5A 125V低,看不出來有異狀,換了再說
下圖是新的,5A 250V
裝上後測試

還係沒亮燈, 但是插上插頭有通電的聲音了, 害偶還以為是軟的
檢查錫
沒有任何裂掉,或是脫焊的地方
檢查內部電容
沒有任何東西燒毀或凸頂???

接下來我不知道要怎麼查了,第一次修CRT
上面這張圖,要先拆哪裡才不會被電到呢?

已附上這台螢幕的電路圖!
LiteOn C1770.rar (330.81 KB, 下載次數: 59)

楼主:
底下多出來的幾張圖,是多拍的
如果圖片很模糊,請見諒,我正努力存錢買相機

楼主:
目前知道有幾顆不知道名稱的東西顏色怪怪的
好像是叫 正???什麼的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
我應該先拆哪裡比較保險?
放電怎麼放呢?

网友A:
有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問題喔,~!!

當然有問題阿~

网友:
fuse應該用電表量一下阻值來判斷有沒有斷就ok

前方那個按壓的電源開關有沒有量過?

修這個要小心啊,之前連拆都沒拆,只摸到後方的VGA連接頭就被電過

楼主:
fuse要拆下來量還是上機之後再量呢?
FUSE已經換過,是新品
至於開關我會量量看,感謝大大回覆

楼主:
今天再度拆開它仔細的看後面那塊大板子
沒仔細看還不知道它有「漏油」ㄟ
像這樣正常嗎?
我還有把電源的部分補焊過,其他地方還沒有補
一樣不過電,這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