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關於震盪器的問題

楼主(2012-01-26):
各位高手先進,小弟本有一支SONY的DVD遙控器 ,故障是使用時沒反應,

確認過前頭的RLDE紅外線發射器是好的 於是懷疑震盪子出問題,但它上面震盪子是4.00Mhz 陶瓷震盪子 (3腳的)
去電子才料行買都買不到,只有石英2腳的也是4.00Mhz
不知要怎麼改裝才有辦法將3PIN改成2PIN?
因為手邊也沒有示波器檢查震盪狀態,只能先這樣做了.......

网友:
三腳是內含電容器,二腳石英振蕩子不含電容器.換用石英振蕩子的振蕩電路是與原電路不同的.

网友:
先拆用其他家電遙控器相同4.00Mhz代用看看了~

网友A:
三隻腳的好像叫 RESONATOR, 中間的那個腳應該是接地的

換兩腳的晶震後, 兩隻腳各接一個20P的電容對地, 試試看

网友:
網路上抓的...請參閱..

陶瓷振荡子 (CERALOCK®).pdf

499.26 KB, 下載次數: 159

楼主:
謝謝各位,我試過併2個15p的電容在上面,無反應,原來是我買錯了,買到4k的石英震盪,我近日在去買看看,現在也購入示玻器了,等有進一步再回覆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隻腳的好像叫 RESONATOR, 中間的那個腳應該是接地的

換兩腳的晶震後, 兩隻腳各接一個20P的電容對地, 試 ...

謝謝!小弟剛剛買到4Mhz的震盪器 併兩顆15p的電容,測試過後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