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發燙問題

楼主(2012-01-26):
目前手上有顆5V工業用電源供應器不過電無輸出,異常原因:
MOSFET短路+450V/56uF高壓電容無容值+fuse開路

更換後輸出5V正常,但發現代用上的MOSFET發燙(確認過2SK2542可以使用IRFP840代用),目前未上
負載測試,發燙問題不知如何解決?

之前維修經驗有遇過另一種24V工業電源供應器也是代用MOSFET後發燙,結果是高壓電容250v/100uF無容值沒有察覺到,更換高壓電容後MOSFET溫度就正常了

楼主:
痾....剛下班頭昏昏...眼殘PO錯版~請版大移一下

网友:
空載.輕載時,POWER MOS會發燙,通常都是驅動波形不良

网友:
代用的MOSFET驅動參數差太多,導致MOSFET並非工作在ON-OFF區而發燙
另一可能是變壓器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