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17吋液晶螢幕

楼主(2012-01-26):
我今天收到兩台17吋的夜晶螢幕.狀況是一切都正常可是信號送進去5秒就消失.可是信號在送它還是會出現5秒.請問各位前輩這問題出在哪裡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實在不明白你說什麼.....
是什麼型號呢?
上電燈號的狀況?
有顯示LOGO畫面?
拆開來上個圖片吧!
至少目視檢測也可以發現一些問題,例如爆電容....最常見到的..

网友:
保護電路作用了, 先拆機吧

网友:
不明白說什麼..上個圖片吧!

网友:
.又看到有人來 '痞酷廟'扑掛求明牌,沒有數位相機手機也可以湊合者用,如果都沒有去拜哪一尊神明也沒用

网友A:
版大…這是我們常說的"閃一下",即開機後畫面只出現幾秒(亮一下)就不見了(黑屏) !
就小弟的經驗…這情況多是P+I 異常,也有少部份是燈管或按鍵故障,
如果您方便…還是請您告知型號,或拆機上傳版號及照片,
如您能告知開機前及開機後的相關電壓,小弟較能有具體的判斷方向提供您 !

网友:
樓上說得是啊~!

网友B:
林桑:以下不是您的專長
光華家電維修
維修項目:電腦液晶螢幕 液晶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這是我們常說的"閃一下",即開機後畫面只出現幾秒(亮一下)就不見了(黑屏) !
就小弟的經驗…這情況多 ...

飛利浦的型號.HNS-7170T.它的情形是我用訊號產生器送訊號進去亮一下就沒嘞再煥訊號也是亮一下就沒了.可是電源燈都正常的綠色

网友:
保護電路: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飛利浦的型號.HNS-7170T.它的情形是我用訊號產生器送訊號進去亮一下就沒嘞再煥訊號也是亮一下就沒了.可是 ...

版大…對不起,小弟多問一下
未拆機前,可曾用強光照射過開機閃一下之後的面板,是否有淡淡的畫面呢???
…請問您拆機後……
按鍵的阻抗是否正常???
它的P+I 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您試過外接良品燈管測試了嗎???
再有問題…請您照像上傳,大家一起研究 ……
PS…電源指示燈正常,只是代表"AD板的供電正常",不代表"燈管,P+I 全板,AD板控制…都正常"

网友:
高壓保護,燈管虛焊或者已經燒壞,都有可能的,拆機器檢查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大…對不起,小弟多問一下
未拆機前,可曾用強光照射過開機閃一下之後的面板,是否有淡淡的畫面呢???

蘇大的指導是正確的,林桑加油,拆開
1.排除按鍵的故障
2.用好的燈管確認p+i板是否故障
3.用點燈器確認燈管是否故障
以上請林桑笑納

网友:
加油!!!
請拆拆拆.....別猜猜猜.......可能只是爆電容喔!
有圖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林桑:以下不是您的專長
光華家電維修
維修項目:電腦液晶螢幕 液晶電視

因為我有兩份工作,白天正常班,月薪48000,這份是我的復業,持續經營,而我總是有忘記的時候,有需要如此嗎?
你能留你的msn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