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XP用小畫家做縮圖.

楼主(2012-01-27):
如何在XP用小畫家做縮圖.

其實一般的小畫家就可以縮圖了,XP動作順序如下:

原圖尺寸 : (H)1280 x (V)1024
縮 圖 後 : (H)800 x (V)600

1. 圖形載入 :
   a) 檔案
   b) 開啟舊檔
   c) 查詢(選擇目錄)
   d) 選擇檔案
   e) 按開啟

2. 圖形長寬查詢 :
   在前面的d)時,把游標移到所要載入的檔案上,就可以看到維度 : 1280 x 1024,把它記下來.

3. 縮小圖形 :
   a) 影像
   b) 延展/扭曲
   c) 延展
       水平 : 62% (如原圖H為1280,縮圖為800,800/1280=0.625=62.5%)
       垂直 : 58% (如原圖V為1024,縮圖為600,600/1024=0.585=58.5%)
   d) 按確定

网友A:
謝謝分享這小技巧
但小畫家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
圖太大時 用"選擇" 選取時 框不到我要的範圍
滑鼠拉旁邊的上下左右後 "選擇"的範圍卻沒法繼續延伸
不知如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這小技巧
但小畫家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
圖太大時 用"選擇" 選取時 框不到我要的範圍

你說的情形我也有遇過,我有時會用AcdSee,有時會用大畫家,有時則會用小畫家.
用小畫家是比較麻煩一些,不過只要你長用就會熟能生巧,在這裡可以用消去法,就是把不要的消除.

1. 先copy一份要取圖的檔案,以避免原圖受損.
2. 讀進圖檔.
3. 先檢查整張圖,看看你要與不要的地方,再把圖回復到左橫桿在最左邊,右直桿在最上面.
4. 編輯/全選 (或者游標放在圖上,按右鍵,選擇"全選")
5. 按住滑鼠左鍵,把游標往左上角移動,直到上面與左邊到達離邊界約剩0.5cm即可.
6. 移動左橫桿,右直桿到達右下角最底邊.
7. 點選畫面沒有圖形的空白處,讓選取功能消除.
8. 把游標移到小畫家可以作畫的畫面最右下角,讓游標變成45度的雙箭頭.
9. 按住滑鼠左鍵,把45度的雙箭頭,往左上角慢慢移動,把你不要的部份,都要超越過去,就這樣慢慢往左往上,直到選好你要的範圍,約距0.5cm.
10. 好了之後就可以存檔了.

* 前面在調整圖形時,因為無法看到全部內容,有時需停下查看後再移動,所以並非一次就可以調好,有時調整過頭了,還要用 編輯/復原 來回復到上一步.

你也可以用ACDSEE或大畫家(paint.net),可以快速達成你想要的功能.

小畫家教學
http://w3.sy3es.tnc.edu.tw/wiki/images/d/d0/小畫家教學檔.doc

你若有興趣,我已有畫好許多的電子基本符號,你也可以用小畫家畫電路圖: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