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畫面異常時好時壞[已解決]

楼主(2012-01-27):
因電視畫面異常時好時壞的 ,過了保固期3個月 ,所以請外面技師修理...但技師一看畫面就判定面板壞了..修理很貴..直接換新的比較省..當下非常無語...付錢請技師離開...請問各位先進...這台電視還可以修嗎?還是更換甚麼零件就可以了?

接上PC還是一樣

接上PC還是一樣

表面有點髒

表面有點髒

....................................................................................................................................................................................
多謝各位的指教..小弟還是放棄維修..找人回收..

网友:
檢察面板 TON或側邊CCF>>上元件如無問題>>不要修了

网友:
換邏楫版試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SH3741 但是和你的情況不一樣,是左半面顯示較慢,已把T-CON換了,但也是一樣,顯然是主機板的問題,一直要找一塊主機板對照看看。希望你能快修好。

网友:
面板故障。

网友:
面板機會大!

网友:
電視有問題喔

网友:
面板快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