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過年了!給廚房加一條專用電源線!
火..

楼主(2012-01-27):
目前我住家的廚房是加建的,以前是當雜物間,並沒有留什麼電源插座,但是拿來當廚房後沒有插座就很麻煩了,趁著過年有空就多拉一條線來用。
找了找庫存可用的插座,發現有兩個國際牌三孔插座可以用,也找到一個電工盒,不過沒蓋子,這不影響使用,等以後再去買好了。
先把插座組合起來,組合好的正反面就像下圖︰

因為有左右兩邊的插座,所以我們要做兩條跨線,在做跨線的時候有些細節要注意︰

1.三孔插座是1短1長1圓孔,短的是火線,長的是中性線,圓孔是地線。
這些我上次拉220V線時有詳細說明過 ,不懂的請看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35232-1-1.html
2.以一般配線來說,紅色與黑色都是接火線居多,而白色線是當中性線,綠色線則是當地線。
3.跨線折彎的地方要預留約2mm導線外皮。

如下圖︰

預留約2mm的導線外皮是為了可以避免短路,下圖就是不正確的做法︰

正確的做法如下︰

裝配完成應該如下︰

上圖右邊的白線是接中性線,左邊的黑線是接110V火線,到這裡為止還有圓孔的地線未接,地線由於我手上沒有多餘的線可接,所以等下次再補,地線的作用是減少感電而設,沒有它並不會影響使用,但是最好要接上。
上圖我那兩條跨線這麼接有沒有覺得怪怪的?其實水電業者應該不會這麼配置,我也從來沒看過那個水電業者是這樣配置的,但是我都是用這種配線方式,為什麼要這樣配其實有原因的,過年期間考慮大家吃太好,所以答案我留給大家動動腦,大家想一下這麼配置與一般水電業者使用並聯配置有何優缺點。

接下來必需把這組插座與110V連接,由於線不夠長要用兩條才夠,一般水電業者在處理這類工作都是把兩條導線外皮剝去一些,然後用老虎鉗(片幾)把這兩條導線扭在一起,然後用電工膠布纏起來。
但是我都不是這麼做,這類工作我都是使用閉端子來做,什麼是閉端子呢?請看下圖︰

閉端子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名字,稱為奶瓶端子,大家對照圖片應該就會會心一笑了,很貼切吧!它真的就活像奶瓶,不過它的名字是稱為閉端子。
閉端子據我所用的規格有1、2、5、8四種,其中是2號與5號這兩種最為常用,電工來說應該是5號與8號最常用,5號的閉端子可以夾2mm單芯線2條或3條,8號則可以夾4條或5條的2mm單芯線,它們可以夾單芯線,自然也可以夾絞線了。
閉端子的外皮是絕緣的,所以在夾線工作中不會觸電,它裡面有一個銅管用來固定導線。如下圖︰

所以非常方便吧!其實水電業者在某些要求較嚴謹的場合也會使用銅管夾線,也就是閉端子沒有外面絕緣部份,只有裡面的銅管,夾好後還要用電工膠布絕緣。

雖然閉端子很好用,但是除了單價貴一些之外,它還需要專用的工具才能使用,讓大家看一下跟我征討多年的閉端子專用工具︰

這支日本的MARVEL MH-25專用鉗子陪我工作很多年,但是外觀及使用上還是非常好用,每次都會有人問多少錢,這品牌的東西一支應該都是2000以上起跳的,我自己也忘了多少錢了。

夾好就是像這樣囉!

終於完工了。

面板呢?找不到面板了,下次再出去買。

网友A:
看來WISH大休假也是閒不住 , 在此先跟WISH大拜個年 ,  祝新年快樂 !

這跨線的接法很用心的思考過 , 這應該是搞技術的人的一種習慣

通常我在有比較大電流需求的場合 , 插座我是不做跨線 , 我都是先兩組電線並接 ( 看幾個插座 )

再用電工標準接法纏繞之後再個別插入插座 ,  這樣可以避免插座燒毀 , 缺點是要塞進BOX

會比較困難 , 還要注意避免被螺絲鎖到導致破皮造成短路

网友B:
想請教一個有點白痴的問題: 在不剪線的前提下,  閉端子要怎麼拆?

网友C:
這種安裝法可以......分散風險?

火線與中性線分別位於兩個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WISH大休假也是閒不住 , 在此先跟WISH大拜個年 ,  祝新年快樂 !

這跨線的接法很用心的思考過 , 這應該 ...

不是閒不住,這件公差是烏骨雞學姐交待的,你說不做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一個有點白痴的問題: 在不剪線的前提下,  閉端子要怎麼拆?

其實有人在壓閉端子時是用裸端子的壓著鉗壓,裸端子的壓著鉗是用釘下去的方式,而專用的閉端子是用壓扁的方式,如果是用閉端子的專用鉗壓,那是可以用老虎鉗反向壓回,這樣可以不用剪線,但是如果當初是用裸端子鉗代替壓的,那只能剪掉重壓。
不管那一種鉗壓的,要拆掉一定要浪費一個閉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安裝法可以......分散風險?

火線與中性線分別位於兩個插座上...

不對喔!這個問題學過基本電學的人一定知道。

网友D:
我的習慣,我的同理心,我的插座裝好以後,也是可以閉上眼晴在插座後面亂摸,
是不會觸電的,因為我也是有留那2mm的披覆!

我多次的經驗,也是左上右下各插一條,這樣裝回box盒,線才不會擠在一起,方便施工!
而不是因為考慮到節點接觸電阻的分配才做如此裝配!

如果是這個答案,
那也是同理心的巧合!

网友E:
跨接線不會擋住接線孔,下次若有接線時火線地線不會碰在一起.

网友F:
若是低耗電的燈路用閉端子還ok。
但這似乎是廚房的用電,還是強烈建議用電工絞線施工方式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習慣,我的同理心,我的插座裝好以後,也是可以閉上眼晴在插座後面亂摸,
是不會觸電的,因為我也是有留那2 ...

我不是水電業者,這種工作偶爾才做一個,所以這樣是否比較好施工我沒有想到,會這麼配置的確跟接觸電阻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跨接線不會擋住接線孔,下次若有接線時火線地線不會碰在一起.

不擋住接線孔只是注意事項,我看過水電業者都是用下列接法(包括我家及公司)︰

這種接法看起來比較有"條理",因為就是A→B→C→D一個一個並聯下去就對了,跟市售的延長線相同,但是它的問題就是越後面的插座經過的接點越多,還記得很多年前就跟大家講過"多一個接點就多一個缺點"以及"多個香爐就多個鬼"的觀念,延長線你可以從外觀知道那一個插座最靠近電源線,從而判斷上圖的A→B→C→D插座,牆壁上的插座就看不出來了。

理想而言,插座所經過的跨線應該是要儘量平均分配的,因為這影響到用電安全,如果是自己配線自己用,那你會知道順序,以上圖來說,比較耗電的會插到A,最省電的會插到D,但是如果是你配給別人用的,有可能告訴用戶或在每一個插座貼上使用順序嗎?不可能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變更一條線讓這四個插座比較平均︰

上圖的接法就是為了可以讓所有插座都必須經過3條跨線才能到達,而不會每個插座分配不均的問題。
當然啦!每種方法都有會若干優缺點,不可能會面面俱到,只能選擇一個比較合理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水電業者,這種工作偶爾才做一個,所以這樣是否比較好施工我沒有想到,會這麼配置的確跟接觸電阻有 ...

短的跨線,去外皮進化到只剪一刀,2公分去外皮

2公分部位去皮+孔到孔長度+2mm+2mm→ 跨線長度

剪好把外皮移到銅線左右各露出10mm處

12mm處彎成90度角插入

這是(有樣學樣 ,無樣自已想)的 謹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低耗電的燈路用閉端子還ok。
但這似乎是廚房的用電,還是強烈建議用電工絞線施工方式較安全! ...

這條電源線雖說是拉到廚房,但是並非是法規所規定要5.5平方的廚房專用線,這條線比較耗電的應該只有那台煮開水840W,保溫17W的象印熱水瓶。

問題在於是用傳統施工比較安全還是用端子壓接?我們先看一下國內電工法規的規定︰

法規第15條第3項規定導線互為連接時,宜採用銅套管壓接或壓力接頭連接
法規第15條第4條規定導體之連接如不使用壓接時,按左列方式連接之,該連接部分應加焊錫

也就是說最好是使用銅管壓接。再來才是使用一般電工使用的剝去電線外皮用鉗子絞在一起的方式,法規亦規定若採用第4項方式,連接的地方要焊錫,這才是標準做法。
不過說真的我沒見過那家水電業者大小配線都有按照法規做壓接或接點焊接這種做法。

用絞在一起的方式不是比較安全,而是比較方便,用壓接或接點焊錫處理需要額外裝備花費事小,工時增加事大,所以一把老虎鉗剝線兼絞線,然後用電工膠布纏繞一下就完工了比較快,這才是主要原因。

以下是windata版大提供的電工法規網站,提供給你參考︰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18

說一個前幾天在烏骨雞學姐娘家發生的小問題,我丈母娘很喜歡唱歌,所以家裡有裝卡拉OK!她們的伴唱機是多年前先鋒的機器,可以放進300片的光碟那一種,那種伴唱機是台灣自己拿來改的,在後面有一個長方型的控制盒,並有幾條細線連接到機器,其中有一條被老鼠咬斷了,我幾個月前載烏骨雞學姐回娘家時就修過這個問題,心想這是控制線而已,將該線剝去外皮後絞在一起,最後用電工膠規纏繞後完修,結果初三回去丈母娘告訴我已經壞一個月不能唱了。

我再拆掉電工膠布檢查一次後發現銅線部份都已無光澤,也就是已經氧化一陣子了,在沒帶任何工具下,只能將導線再剪短一些,絞接後纏繞電工膠布後再撐一陣子,等下次有再回去後,再帶一些導線、熱縮套管及焊接工具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不管是大電力或小控制線,該做好的就要一次做好,因為很多大問題都是不重視小細節造成的。

※說真的!我很討厭電工膠布拆下後導線會黏黏的感覺,所以除了剛好沒帶工具外,我是不會用電工膠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短的跨線,去外皮進化到只剪一刀,2公分去外皮

2公分部位去皮+孔到孔長度+2mm+2mm→ 跨線長度

咦!那跟兩邊各剪1公分不是一樣嗎?

网友G:
如果依照法規規定其實所有的接線都應該用壓接端子/壓接套管續接.....
可是台灣的電工法規因為是沿襲古早以前日本的法規.....所以還有絞線的方式接線....
說實在話,日本也都已經改了很多規定了,台灣很多還是沒有改....
老師傅在教也都是古早以前的那一套....(包括我所學的....)....
就像壓接端子或是壓接套管...我家裡接線自己是這樣施作....
但是到了外面的工地,絞一絞,電工膠帶包一包就算了....省錢省事....
當然如果業主預算夠高,標準要求比較嚴,我還是會用壓接套管接線....

不過Wish大,你用奶嘴壓接,放在廚房,不怕受潮嗎?
其實我很不愛用奶嘴,因為台灣的天氣潮濕,奶嘴不防潮,線還是很容易氧化....
個人比較喜歡用熱縮套管包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那跟兩邊各剪1公分不是一樣嗎?

新速實儉 ,  要做一個短接的跨線三個N牌裝在1p的box

孔到孔跨線長15mm+去皮20mm+2mm+2mm→39mm

不到4公分,我那好粗的小手,拿不著線,要拿兩支工具才可操作→不速

所以才進化成,去皮2公分+孔對孔長度+2mm+2mm再剪斷的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依照法規規定其實所有的接線都應該用壓接端子/壓接套管續接.....
可是台灣的電工法規因為是沿襲古早以 ...

哇!遇到水電業者了!如有得罪請勿見怪囉!
還記得我也說過什麼方法都有優缺點,雖然閉端子無法完全阻隔潮濕,但是要讓它接觸不良也不是容易的事,真的很講究也不是無解,閉端子的開口處可以灌入矽利康,也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這麼做的話應該是很潮濕地區才會這麼做。

其實要解決潮濕的問題除了上述之外,用焊接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另外還有一種UY的端子因為裡面有灌阻隔的矽膠,所以也可以阻隔一些潮濕的因素,不過電力用的UY端子價格又比閉端子更貴,但是它在施工時不用剝線,安全性比閉端子又更高。
不過推出再好的東西似乎都影響不了水電業者,多年來還是一把老虎鉗+電工膠布,習慣真的是很難改的。

還有就是熱縮套管只能絕緣,無法阻隔濕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哇!遇到水電業者了!如有得罪請勿見怪囉!
還記得我也說過什麼方法都有優缺點,雖然閉端子無法完全阻隔 ...

我不是做水電的啦.....
之前是做弱電工程的...只是和水電還是有相關....

其實所有的東西本來就是有一好沒二好....
也不是說一把老虎鉗+電工膠布就可以走天下....這也不是習慣問題....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只有一項....
"錢的多寡決定施工的用料和品質"

网友:
這樣做只能給59分喔!

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做水電的啦.....
之前是做弱電工程的...只是和水電還是有相關....

自從阿祥和宣宣出來做台灣水電工以後

我拼不過他們就已改行當電器牛做苦工去了 !

所以我也不是做水電的啦!!

网友C:
做台灣電腦工也很辛苦阿,我就碰過女客戶穿細肩帶
睡衣等我到府維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做台灣電腦工也很辛苦阿,我就碰過女客戶穿細肩帶
睡衣等我到府維修...... ...

所以台灣水電工要改成台灣電腦工了
之前在跑電腦維修的時候也會遇到有些穿的很辣的客人....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有時候眼睛真不知道該往哪邊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台灣水電工要改成台灣電腦工了
之前在跑電腦維修的時候也會遇到有些穿的很辣的客人....尤 ...

不用煩腦眼睛要擺那裡,依我的經驗眼睛會自動擺到最適當的位置。

网友:
所謂的車頭燈嗎~

网友C:
那位客戶是咱老闆的老客戶,我老闆開業第一天她家就跟我老闆買了一台電腦,接下來其他成員的電腦也是跟我老闆買,因為離我們店近所以我老闆都是到府服務(我們店裡通常不太到宅修的)。

那天要下班時本來是我老闆自己要去的,後來頭家娘改派我下班順路跑一趟,替對方換墨水匣、帶包噴墨紙,還得檢查中毒問題.....到了之後按門鈴對方的媽媽開門,吩咐我自己上三樓房間去,她自己留在客廳看連續劇。敲了房門好幾次那女的才睡眼惺惺的來開門,穿著細肩帶睡衣披頭散髮的要我看看電腦是否中毒了,她就坐在床邊打盹.....完全沒有危機意識自己的穿著是不是該披件外套還是啥的,當我換好墨水匣替系統掃毒時我才發現她又睡著了......喊了喊沒反應我就繼續忙系統掃描........直到我離開都還沒吵請她,她媽媽在樓下接過維修單付帳也沒正眼看我,她正忙著看日劇.......

當下內心OS.....這女的真離譜媽媽也很少根筋,幸好小弟為人正派不然我媽就多了個燒飯的了...

別急!故事還沒完.....以上案例算好的囉,我還碰過內衣褲換下來亂丟的,嚇得我以為是到了應召站咧,往後去那間跑服務都由老闆娘帶隊....甚至我在車上電話遙控作業....真怕跳到澄清湖都洗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煩腦眼睛要擺那裡,依我的經驗眼睛會自動擺到最適當的位置。 ...

那學姊的平底鍋有沒有飛過來?
或者回家扛電視機跪電路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那位客戶是咱老闆的老客戶,我老闆開業第一天
她家就跟我老闆買了一台電腦,接下來其他成員
的電腦也是跟我 ...

這算 福利 還是 懲罰 呢 ??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那位客戶是咱老闆的老客戶,我老闆開業第一天她家就跟我老闆買了一台電腦,接下來其他成員的電腦也是跟我老 ...

你.....你.....你發現了老闆堅持到府維修的秘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算 福利 還是 懲罰 呢 ??

如果M很正那就是福利,反之就是逞罰....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你.....你發現了老闆堅持到府維修的秘密了

對厚....難怪老闆娘要派我出去修....她是故意的.....

難怪老闆不是每位客戶都有到府宅修的服務,原來他挑
對象......(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有修免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厚....難怪老闆娘要派我出去修....她是故意的.....

難怪老闆不是每位客戶都有到府宅修的服務,原來他 ...

有幫人修,太久沒開機,不能啟動,免費灌軟體的服務......os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你.....你發現了老闆堅持到府維修的秘密了

哈!你跟我想的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你跟我想的一樣...........!

到現場要先做 cpr 的檢測....咦W大是說 pcr 還是 cpr....

記性真的不好了!!!!

网友K:
現在大電力的延長線做得也不錯,我在廚房就加裝了一條1600W的,電線特別粗,有6個插座和獨立的開關,不必插拔插頭,使用很方便,連煮10人份的電子鍋也沒有問題,它有700W,這種延長線雖標榜1600W,不過在使用時還是要特別注意,對於兩個大電力的負載,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使用,但是最好不要同時間使用,有大電力負載使用時要注意電線的溫度,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另外也有加裝一條一般2孔3排的延長線,沒有開關的,做為低電力用,有時若用燉鍋時,電線都有很明顯的溫度,還好不常用,要不然電線外皮鐵定很快就不能用了.

像鄉下的家裡,牆壁裡的插座就改加裝開關,這樣就不必用外接的電源延長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4601#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K:
現在大電力的延長線做得也不錯,我在廚房就加裝了一條1600W的,電線特別粗,有6個插座和獨立的開關,不必插拔插 ...

這種固定線路我還是自己接線比較安心,我也有買一條外表很粗的延長線,不過電線外表很粗不代表裡面的銅線也粗,1600W已經接近15A,長久計還是用單心2.0..或3.5平方絞線拉固定的比較安心。

网友:
1600W的內銅線大小並不知,很多東西都要買來用過才知道品質,既然買來用,就要好好用它,安全當然是最重要的,1600W的負載量,大部份我都是使用一半的量而已.

當電器在工作時,電線是最容易感知負載的負荷大小的,而我們的手指則是非常敏感的溫度感知器,我常會以手指頭去試試電線的溫度,以檢查負載電流是否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