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元電風扇馬達拆解簡易保養參考:

楼主(2012-01-27):
東元電風扇馬達拆解簡易保養參考:
今日主角:XA1862BR
一般電風扇無論是轉動有怪聲或是轉速變慢只要是線圈沒有斷路都有修護完整的機會!夏天您把它操的(速速叫),冬天不用也是須要好好的保養一下,如此要使用得長久也不是沒機會~以下圖多,有空的話請慢慢看~
小心拆除到剩下馬達,清潔一下再拆轉向系統~
小心拆下E扣環注意不要給彈不見了,再來分解馬達,要注意不要扯斷漆包線斷了會不好接!
抽出轉子重點清潔~
噴一點WD40清潔馬達前後殼,再用衛生紙清潔合銅圓孔,就像流鼻血塞鼻孔那樣~
合銅外圍有一塊吸油棉在此加一些針車油,可保持潤滑,轉子軸心與合銅接觸位置塗上耐高溫黃油~
小心的依序裝回,一樣要小心不要扯斷漆包線斷了會不好接!馬達軸心尾端與轉向系統接觸地方再塗點黃油再裝上,要記得裝E扣環~
組裝試機完成~

网友A:
師ㄟ~~~~借問一下

我有一台風扇它運轉的時候會發出空巄~空巄的聲音,
將馬達抬高一點就沒聲音了,在水平時才會有聲音,是
不是那個軸心接觸的合銅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ㄟ~~~~借問一下

我有一台風扇它運轉的時候會發出空巄~空巄的聲音,

有可能,這一帖藥剛好適合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這一帖藥剛好適合您!

我還沒拆過正常使用中的風扇馬達,假如真的是合銅
壞掉我可以拿故障馬達的馬達前蓋或合銅來代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沒拆過正常使用中的風扇馬達,假如真的是合銅
壞掉我可以拿故障馬達的馬達前蓋或合銅來代用嗎? ...

只要能穩合是可以,若單要拆合銅不好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師ㄟ~~~~借問一下

我有一台風扇它運轉的時候會發出空巄~空巄的聲音,

轉向用的拉柄壓下重新再拉上是看看
不行的話打開轉向系統,上一些高溫黃油(小心有鐵珠會掉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能穩合是可以,若單要拆合銅不好拆~

知道了.....我會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轉向用的拉柄壓下重新再拉上是看看
不行的話打開轉向系統,上一些高溫黃油(小心有鐵珠會掉出來) ...

知道了....原來那邊有問題也會響阿

网友:
我看我拆了可能裝不回去吧 XD..

网友C:
滷雞蛋 大大: 這台是您府上的嗎?

這麼費工, 工資一定不低吧?

网友:
我也常常在夏天保養我們家的電風扇,
只是沒有拆到那麼細,
感謝滷雞蛋師啊!
今年就來給他舒適一下!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滷雞蛋 大大: 這台是您府上的嗎?

這麼費工, 工資一定不低吧?

沒工資,我家煮飯的媽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