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優派VP920B 19吋 螢幕會一閃一閃.案鍵選項會一直顯示著

楼主(2012-01-27):
19吋 螢幕會一閃一閃.案鍵選項會一直顯示著

拆開看電容 沒明顯凸起

不知哪裡出問題了?

請幫幫忙 感恩

网友:
看看 按鍵本身 有沒有問題

网友:
案鍵選項會一直顯示著
案鍵+1

网友:
按键短路了,检查按键,完毕

楼主:
我把案鍵全拔了 剩POWER鍵

解果螢幕神奇的被我修好了

省了4.5千塊 ><"

网友:
螢幕會閃我修過兩台,電容換完就沒事了
這款按鍵很容易短路 沒用到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
案鍵全不換了應該會好

网友:
OSD視窗會出現不消失.一般來說都是按鍵的問題.將按鍵全部換新即可.
恭喜完修!!

网友:
更換按鍵應該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