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大.高壓板修改的問題

楼主(2012-01-27):
請教各位大大.高壓板10口20 燈可以改成9口18 燈嗎?如果可以要如何修改. 感謝~~
另外請問誰有這顆高壓線圈.型號: T51.0080.211 可以賣我1顆嗎?二手良品可. 謝謝~~

楼主:
我的問題是面板是9口18 燈的.但是我只有10口20 燈的高壓板.如果使用10口20 燈的高壓板.會多出一個接口.這個接口要如何處理才能使面板點亮.
請求高手指點.感恩~~

另外請問誰有這顆高壓線圈.型號: T51.0080.211 可以賣我1顆嗎?二手良品可. 謝謝~~

网友:
聽說負載用電阻...希望有幫助

网友:
記得書裡寫把不要的燈管接口短路,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