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LCD TL3288TW白霧

楼主(2012-01-27):
有試過主機板沒問題http://P1070302
http://P1070304

网友:
沒圖法法辨別>>>
1.偏光膜故障
2.t-con
3.主板
4.外接盒

楼主:
sorry我是新手還稿不定電腦圖片..............
畫面白霧.有看到一點點影像
(有一點像CRT欠Y訊號)you know??
1.偏光膜故障
2.t-con
3.主板
4.外接盒
都不是這些問題好像面板有問題
v315v1-L01面板型號

网友:
應該是 t-con

楼主:
珊靚蓉恩您好:本來以為t-con有問題.剛好有一塊.試過了....

网友:
沒圖還要隔空抓藥>>>>如何抓

楼主:
終於學會po圖了!!

网友:
偏光膜故障

楼主:
lanqing6520 您好:本來修好ㄋt-con有問題.隔夜開機.....
請問(偏光膜)故障不是前面很明顯嗎.感謝回覆

网友A:
是t-con有問題,注意軟排線跟屏線要清理一下,沒有阻抗過高,還是會把修好的t-con燒掉
最好要接軟排線前先確定t-con的六大電壓,接上軟排線後,在量測一次六大電壓,看是否有異常
這樣不會一直在燒t-c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t-con有問題,注意軟排線跟屏線要清理一下,沒有阻抗過高,還是會把修好的t-con燒掉
最好要接軟排線前先 ...

版大…個人意見…
這是畫面"淡白"
主修T-CON 六大電壓中的 VDDG電壓
您只要再量一下 T-CON 的六個主電壓就知道了…
這篇G大的文章請看一下http://bbs.pigoo.com/thread-335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con有問題,注意軟排線跟屏線要清理一下,沒有阻抗過高,還是會把修好的t-con燒掉
最好要接軟排線前先 ...

盧大哥:感謝回覆.t-con阻抗約120歐姆再確定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個人意見…
這是畫面"淡白"
主修T-CON 六大電壓中的 VDDG電壓

su_fei 您好:感謝回覆.再確t-con的六個主電壓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個人意見…
這是畫面"淡白"
主修T-CON 六大電壓中的 VDDG電壓

su_fei 您好vdd+3.3v) (vgh+18v) (vda+18v) (vgl-6v) (2.5v)找不到t-con的六個主電壓(不太瞭解學習中)
感謝回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_fei 您好vdd+3.3v) (vgh+18v) (vda+18v) (vgl-6v) (2.5v)找不到t-con的六個主電壓(不太瞭解學習中)

版大… 麻煩您將 T-CON 版號給我…謝謝 !
版上是用AS-15 嗎 ?
如是用AS-15 請順手量一下 ,它的 Vin 電壓及 gamam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 麻煩您將 T-CON 版號給我…謝謝 !

su_fei 您好:感謝你回覆.T-CON 版號v315b1-c01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 麻煩您將 T-CON 版號給我…謝謝 !
版上是用AS-15 嗎 ?
如是用AS-15 請順手量一下 ,它的 Vin 電壓 ...

su_fei 您好:是用AS-15 .輸入電壓+5v.找不到(gamam 電壓)感謝回覆謝謝

楼主:
su_fei 您好:研究了好久:找不到(gamam 電壓)應該是(vda+18v)嗎n_040|

网友A:
這一塊確定是你的t-con有問題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_fei 您好:研究了好久:找不到(gamam 電壓)應該是(vda+18v)嗎

as-15資料.pdf (653.64 KB, 下載次數: 105) AS-15資料
這是某位高手提供的簡圖
您需要找對應的輸出入電壓…例如…ai是in (23腳)ao是out(20腳)二者電壓應相近
如輸入與輸出電壓差過大…例如  ai 11.3   ao8.52
…或是電壓不是一級比一級低…例如  ao 11.3  b0 10.9  co 9.8 而 do  5.32   eo 7.12     就是這顆有問題…
您再試一下…小弟現去工作室…看有沒有這片T-CON 良品,有的話再寄給您試一下…您只要比對各點電壓,就知道問題出在那了…
g兄提供的六大電壓很重要…您再多比對電路板的各  dc  電壓點…不論是那一塊 T-CON 您都很容易入手維修
當然…凡事無絕對,小弟也可能是錯的…如果這台電視不是小弟查測的 t-con 壞,那就是面板壞了(希望不是才好 !)…

楼主:
su_fei 您好:感謝回覆(23腳vref)13.3v(22腳)vcc13.6v(20腳)13.2v...我本來以為t-con有問題.剛好有一塊.試過了.但不l確定好ㄉ(畫面一樣)lcd正在進修中su_fei 兄不厭奇煩教導.由忠感謝.我也猜是面版壞掉.可是不能每次都用猜的.至少修到這裡更確定.........(凡事無絕對)再努力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學會po圖了!!

我也認為是t-con,你有找一個良品,先試試看嗎?先縮小範圍在往下查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_fei 您好:感謝回覆(23腳vref)13.3v(22腳)vcc13.6v(20腳)13.2v...我本來以為t-con有問題.剛好有一塊.試過 ...

版大… …抱歉…小弟手上沒這片…
……請問您現在上面板量的這塊 T-CON 是原來附的還是您換上的另一塊,
可否請您再換回原來的版,再量一下電壓,跟您換上的這塊比對電壓 !

网友C:
這個畫面確定問題點在GAMMA電壓沒錯.如果你不知道測點也無所謂
用你那萬能的手當溫度計.....也可以得知一二.
正常時溫度....微溫(40-50度).

如果你之前換上的是好的T-CON.隔天在開會跟之前故障時同一畫面
那因該就不是t-con的問題.而問題出在vcom上......那引起故障的地方因該在面板上(可以修復)
v135b1-c01的面板(上方).你注意看有一個小孔(vcom)的調整VR.......(這邊跟面板的外殼短路了)
導至VCOM電壓異常....(奇美32" 42"很常見的故障現象......)
當VCOM電壓降低------其畫面變白(過亮&反白).....相反電壓過高則畫面變暗

你講的18V電壓----那是VGH的電壓
順道建議(看到電表).........真的要修液晶電視...換一下電表...現在的東西都是小電壓.用只真的會很難判斷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塊確定是你的t-con有問題喔

盧大哥你好: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再確定6大電壓.如果是再向盧大哥訂購.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 …抱歉…小弟手上沒這片…
……請問您現在上面板量的這塊 T-CON 是原來附的還是您換上的另一塊,

su_fei 你好:不要這麼說.抱歉是我浪費你很多保貴時間.再確定6大電壓看看.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畫面確定問題點在GAMMA電壓沒錯.如果你不知道測點也無所謂
用你那萬能的手當溫度計.....也可以得知一二 ...

小張大哥你好:看你回覆的內容後.就知道你住在巷子內(內行人)原先修理.是電源版故障震盪電容.然後才再故障畫面變.之前有一塊t-con有交換過.確定沒壞.但又不確定是不是2次故障.都亂了手腳.看來須在確定t-con
6大電壓.如果確定後.可能就要拆面板看看了感謝你的教導.指教
順道建議(看到電表).........因為我們這裡是鄉下修理10台電視有9台是CRT.類比電表指針反應快.量水平震盪也比較快(個人習慣)感謝你的建議.再次感謝你的指教............(晚上要加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張大哥你好:看你回覆的內容後.就知道你住在巷子內(內行人)原先修理.是電源版故障震盪電容.然後才再故障 ...

會建議你用數位電表--->>有原因的
我也是修CRT出身的(修CRT將近20年)是後面這3年才轉型的

液晶電視有很多奇怪的問題都出在只有不到1V的差異就無法動做了......因為這微小的差異.指針電表示看不出來的

並非要你拋棄指針電表..是要2者皆使用........指針在維修某部分(液晶.電漿)比數位電錶還好用....各有用途.只是確認電壓時較準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資料
這是某位高手提供的簡圖
您需要找對應的輸出入電壓…例如…ai是in (23腳)ao是out(20腳)二者電 ...

su_fei 您好如果這台電視不是小弟查測的 t-con 壞,那就是面板壞了)您ㄉt-con 應該好ㄉ.動到面板(上方).畫面變正常ㄋ.應該是面板故障.再試機中.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畫面確定問題點在GAMMA電壓沒錯.如果你不知道測點也無所謂
用你那萬能的手當溫度計.....也可以得知一二 ...

小張大哥你好:應該是面板有問題.動到面板(上方).畫面變正常ㄋ.應該是面板故障.再試機中.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張大哥你好:應該是面板有問題.動到面板(上方).畫面變正常ㄋ.應該是面板故障.再試機中.感謝  ...

那部算真的面板故障(上面有一顆調整的VR與面板的外框短路).
你想辦法將他隔開就可以了

生產線組裝面板時將PCB鎖到變形(整條PCB攏起)所造成的故障

楼主:
小張大哥你好:非常感謝你的教導.目前畫面變正常ㄋ.會注意VR與面板的外框短路.感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張大哥你好:非常感謝你的教導.目前畫面變正常ㄋ.會注意VR與面板的外框短路.感謝你 ...

版大…方便照張維修處理的照片嗎?
謝謝 !

楼主:
su_fei 大哥你好:因為目前畫面變正常.又好幾台crt要修理.....我先組合起來ㄋ.等一下要出外維修.晚上再拆.感謝你的教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部算真的面板故障(上面有一顆調整的VR與面板的外框短路).
你想辦法將他隔開就可以了

小張老獅果然讚.
以前只知所以, 不知所以然.
有你的指點真是值回票價.
有開講一定報名.

网友D:
我記得 白霧畫面 沒有這麼複雜    AS-15-G 換掉 8成都可以起來  怎會 懷疑到面板 ? 東元LCD TL3288TW 我也碰了不少台  回原廠 報價 8000    AS-15-G  100上下   試試看 換掉 應該就起來了  加油~

楼主(2012-02-28):
引用 网友B:
版大…方便照張維修處理的照片嗎?
謝謝 !

su_fei 大哥你好:看不到幾天.又壞ㄋ.目前拆光光在試機.畫面又正常ㄋ.好像不是(VR與面板的外框短路)在此回報一下.感謝你的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 白霧畫面 沒有這麼複雜    AS-15-G 換掉 8成都可以起來  怎會 懷疑到面板 ? 東元LCD TL3288TW 我也 ...

chaimarvin 大:這台東元LCD TL3288TW很奇怪.時好時壞.羅輯板有換過ㄋ.所以懷疑到面板.目前拆光光在試機.畫面又正常.感謝你的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哥你好:看不到幾天.又壞ㄋ.目前拆光光在試機.畫面又正常ㄋ.好像不是(VR與面板的外框短路)在此回 ...

那您再注意一下,排pin座也做一下補焊,個人認為這不是面板問題,
還有…如果是時好時壞,一定要把問題抓出來,不要輕易交機…可以考慮先借一台給客戶使用…再慢慢的磨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您再注意一下,排pin座也做一下補焊,個人認為這不是面板問題,
還有…如果是時好時壞,一定要把問題抓 ...

su_fei 大哥你好:已先借一台給客戶使用ㄋ.目前拆光光在試機畫面很正常.(無毛病)......可能要再組合起來試看看.排pin座已試好多次ㄋ.感謝你的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哥你好:已先借一台給客戶使用ㄋ.目前拆光光在試機畫面很正常.(無毛病)......可能要再組合起來試 ...

又從頭再看了一下這篇……
如依小張老師的實際經驗,您要再注意他所說的元件附近,是否有短路(接觸)的可能……
作延伸全面性觀察 !
或量一下那顆 Vr 電壓的變化 ,對地阻抗等……

楼主:
su_fei 大哥你好:有依小張老師的實際經驗.注意他所說的元件附近.無短路.那顆 Vr 已改電阻.....組合起來試機.又壞.目前判斷(1)機板過熱變形外框短路(2)嘍極板過熱...會再注意....感謝你的教導:)

网友E:
如果可以的話,把有短路之虞的外框金屬處全用絕緣膠帶貼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以的話,把有短路之虞的外框金屬處全用絕緣膠帶貼住看看

港都狼仔你好:有想過(因為看不到短路處)最近很忙裝冷氣...馬上用絕緣膠帶看看.感謝你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