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261無法開機無電源指示燈(已修復)

楼主(2012-01-27):
歌林KLT-261電源板DPS-161AP-2 全無 5V 12V 24V全無 更換過R600 0.1歐姆 R913 0.8歐姆(外觀皆燒毀破裂 量測都是200M以上與色環不符) Q904擊穿短路更換新品 對於該電源有大哥說此顆電源應該不會壞電阻 但是實際還是遇到了他就是燒毀電阻 但是追查線路公力還不夠 5V也是看不出個端倪來 只能聯想到是否又跟大同一樣了 不知道是否有大哥願意教學 謝謝

圖片一

圖片一

圖片二

圖片二

完整修復更換物品R600 0.1歐姆 R913 0.8歐姆 Q904 P7NK80ZFP與DAP6A還有DAS001 謝謝

网友:
收循一下>>這塊有通病

网友:
三無檢察一次測

重點431電路

楼主:
很感謝幫忙 不過431電路是??看不懂 一次側轉出DC都有量到 至於網路搜尋 毫無進展 只好明天在戰 明天還得上班 先謝謝大哥的幫忙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 如照片所示的兩端量測為0歐導通 請問這樣是正確的嗎?
另外是否有大大有DAP6A這顆8隻腳的IC規格書?一直找不到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DAP8A代用?

网友:
台達電源板大多用自己編號的IC,尋找零件及代用麻煩許多

网友:
這顆可以替代.....
DAP6A DAP8A DPA11A都可以替代差再功率大小.越後面的越大

楼主:
小弟因為過年店家都沒開 好像犯了很大的錯誤 我使用7N60代替P7NK80ZFP 詳細看看規格書後 發現有點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造成他5V無法順利啟動 煩請各位大哥指教我的代用是否是錯誤了

楼主:
來回報狀況更換DAP6A與P7NK80ZFP與63v47u電容後 有電壓出現了 但只有打開電源開關一瞬間有5v
隨即就往下掉 量測63v47u(5v待機電路)電壓卻是1-12v亂跳 其他找不到資料的28051與DAS001都已經更換新品也是一樣結果 這有哪位大哥願意分享教導一下嗎?

楼主:
經過檢查 兩顆PC123光耦無壓差產生 換掉他 5V出來了
但是發現此板只有5V並無+5VSB 就使用+5V與PSON觸發可是12V與24V並無出現
量測大電容有380V左右 代表該回祿有啟動了 線再又得往下一關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