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傳統電視開機沒畫面

楼主(2012-01-28):
TOSHIBA 傳統電視開機沒畫面
打開電視沒畫面

順便請問 放電 是這樣放電嗎??
1.夾在糖環上
2.差進去碰撞裡面

有翻過舊文~是這樣沒錯 才對

可是~都沒有聲音 然到做錯了

网友A:
有聲音嗎 查看燈絲有亮嗎如果有看看燈絲座有無銅綠

网友B:
可以這樣放電.不一定有聲音....tv有聲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這樣放電.不一定有聲音....tv有聲音嗎

我這樣放電是對嗎???
沒聲音 感覺好像是做錯了 所以 就不敢在拆下去了

TV好像也沒有聲音
暗開機只有答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聲音嗎 查看燈絲有亮嗎如果有看看燈絲座有無銅綠

燈絲沒亮

网友B:
(沒聲音 感覺好像是做錯了) 關機後 高壓有迴路電容放電. 所以!不一定大小聲!!
暗開機只有答一聲  fbt至水平晶體c角有無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聲音 感覺好像是做錯了) 關機後 高壓有迴路電容放電. 所以!不一定大小聲!!
暗開機只有答一聲  fbt至水平 ...

目前 還不敢量電~
本人粉怕電

网友B:
哇靠
那怎ㄇ學ㄉ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靠
那怎ㄇ學ㄉ會....
.....

隨然粉怕電 可是不亂拆亂搞東西 我就全身不自然 人生變黑暗了
不知道 有沒有人會跟我一樣= =
其實上次修一台數位相機就被電到哇哇叫
可是看到東西壞掉就會想去搞好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隨然粉怕電 可是不亂拆亂搞東西 我就全身不自然 人生變黑暗了
不知道 有沒有人會跟我一樣= =
其實上次修 ...

不上電有不上電的檢查方法 !!

請把標題改一下 !!

廠牌 型號 故障情形 !!

以方便日後查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隨然粉怕電 可是不亂拆亂搞東西 我就全身不自然 人生變黑暗了
不知道 有沒有人會跟我一樣= =
其實上次修 ...

偶也被高壓電過阿~~  技術就進一步ㄌ(先放電)

還是量吧!!

网友:
先量看水平晶體有無NG
水平晶體c腳有無1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