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P 作業系統 有關 常駐軟體 問題 ?? <已解決>

楼主(2012-01-28):
XP 系統在開機後 , 常駐軟體 在右下角 工作列 圖示 無全部法顯示 !!

必須重新登出 , 才會出現圖示 , 請問有沒有人遇過要如何解決 !!!

网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TrayNotify]
"PastIconsStream"=-
"IconStream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NoSaveSettings"=-
"NoTrayItemsDisplay"=-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NoSaveSettings"=-
"NoTrayItemsDisplay"=-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DisableTaskMgr"=-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hellServiceObjectDelayLoad]
"SysTray"="{35CEC8A3-2BE6-11D2-8773-92E220524153}"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DisableLocalUserRu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SystemTray"=-

重新註冊後開機

网友A:
如果無效再用以下註冊後重新開機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TrayNotify]
"PastIconsStream"=-
"IconStream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NoSaveSettings"=-
"NoTrayItemsDisplay"=-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NoSaveSettings"=-
"NoTrayItemsDisplay"=-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DisableTaskMgr"=-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hellServiceObjectDelayLoad]
"SysTray"="{35CEC8A3-2BE6-11D2-8773-92E220524153}"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DisableLocalUserRu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SystemTray"=-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pnphost]
"Start"=dword:0000000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SDPSRV]
"Start"=dword:0000000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Nla]
"Start"=dword:00000003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Netman]
"Start"=dword:0000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無效再用以下註冊後重新開機

大大果然厲害 !!

第一帖服用無效 !!

第二帖服了立即見效 !!!

非常感謝協助 !!!

网友:
看了第二帖指令,應該是關閉工具列圖示後重新開啟的東東
至於第一帖無效是因為少了第二帖的這些東西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pnphost]
"Start"=dword:0000000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SDPSRV]
"Start"=dword:0000000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Nla]
"Start"=dword:00000003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Netman]
"Start"=dword:00000003

稍微對一下就知道一、二帖的問題在哪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