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NR-230MF 冷凍室結冰柱且滴水

楼主(2012-01-28):
小弟於上星期更換門磁條,因為第一次換,以為要拆門所以就把圖中的螺絲給拆了

螺絲

螺絲

後來發現不用拆門(也拆不下來),於是又鎖了回去,但是換完門磁條後,冷凍室就開始滴水了

然後水就會滴到下方的食物包裝上,冷凍室開始結霜,一個星期就厚厚的一層

水珠

水珠

有試著讓冰箱拔電退冰、但是插上電,水珠又來了....即使冷度調強也是有水珠

爬完文了但是還是找不到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只好請板上的強人幫個忙了...

网友:
這是門沒有密合,熱空氣跑進去冷熱交替下所生成的水滴
先確定門關起來時沒有卡卡的感覺,再來請參考下面連結
在二樓我有講訴更換門磁條的方法(泡熱水步驟可省略)
http://bbs.pigoo.com/thread-29451-1-1.html

网友:
冷凍室門的上方有縫隙,請再放鬆上門上方的支柱螺絲,將門往支柱方向推再看門磁條與冰箱本體接觸面積是否足夠約1公分,將螺絲鎖緊,再用吹風機吹軟門磁條即可!

网友:
國際牌冰箱沒有缺點(設計上)....要注意上下左右接觸面積密合度.如沒密合.再用吹風機吹軟門磁條密合.
螺絲調整一般在右上....再中間.......

楼主:
小弟照滷大及taso大的指示,將冷凍室的門板撐高

因為要放墊片要將冰箱放倒,冷藏室底下把螺絲鬆開才能拆門放墊片,所以先用束線帶了

有個問題請教,有聽說冰箱搬動過後要靜置12小時等冷媒沉澱後再插電使用,這個是否正確呢?

小弟如果放倒冰箱拆了門,是否也是要靜置12小時再使用,因為冰箱裡還有東西,所以有些顧慮

然後將門板閤上用吹風機吹四周門磁條,過了三小時水珠情況是有改善,不過有結薄霜

門板上還是有水珠產生的情況

這是用吹風機不夠熱到讓門磁條密合嗎?

真是不好意思,又再次麻煩大家了,謝謝各位

网友:
bioida你好(因為要放墊片要將冰箱放倒)服ㄋ你....從右上面塑膠蓋取下.因該有三顆螺絲.......
門好像沒問題阿

网友:
拿椅子看上面的門條.開下面門看下面的。左右就直接了。上面3個螺絲先鬆開.把門扶正鎖緊。吹風機要吹軟門條。確定好了。固定就不要再開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這台是中小型的冰箱啦,上面的門膠條是拿吹風機吹門板上面的縫

上門板的右上上我沒有看到螺絲,請問是要拆下那部份才看的到嗎?

我是看到冰箱的腳才以為要拆門一定要拆下門板的腳,就是先拆下下門板再拆中間固定螺絲,才能拆上門板

請問用吹風機吹門條,中間過程電需要拔掉嗎?

又問了一堆問麻煩大家了,謝謝各位熱心協助

网友:
如果可以再用膠帶把門跟冰箱本體黏住暫時不開門讓它穩定~

网友:
其實...看到這帖兩天了

你是不是只更換上門條..下面沒有換?

楼主:
上、下都換了,不過下層沒有水滴產生,食物也還會冷....

网友:
那就用滷大說的方式 用吹風機把門條吹軟再把門關上
不過~請先把冰箱退冰先不使用.讓冰箱在常溫狀態之下吹.

你照片的左上方門條接合處好像凸出太多了..
注意看是不是那邊在搞鬼..

网友:
門磁條是訂製品嗎?還是原廠貨ㄚ.訂製品厚薄要注意

楼主:
很不幸的是原廠貨....和三重的原廠零件行買的....

楼主:
我又試了吹了二次,還是一樣會跑水氣進去...

明天把他拆下來泡熱水試試看好了

网友:
冷凍庫裡放一支亮光手電筒,關上冰箱門
關掉室內燈,檢視門磁條四週
看那裡有光線跑出來!針對看見的光源部份加以處理較快!

网友:
bioida 抱歉:我以為是250l.是小型的冰箱.我是panasonic經銷商.每天在看ㄉ冰箱.....給個建議先不要用束線帶(太高ㄋ)也不用拆門.吹風機吹軟門條.軟軟ㄉ.可用手(會樂)注意上下左右都要吹.密合度才會好

楼主:
鄧大沒關係,請不要放在心上:)

我昨天把門磁條整個拆了,泡熱水、吹吹風機,重新再裝一次,用膠帶貼門邊,過了三小時再插電,隔天早上看是沒有水珠了

所以把膠撕了就去上班了,晚上回來,水珠也回來了....

請問還可以在那裡努力再試一試的嗎?

网友:
膠帶貼住就不會,撕掉就結水珠
肯定有一股力量往外推(這樣講感覺怪怪的)
能拍一下冷凍庫內擺放食物的照片嗎?
最近有移動過冰箱嗎?
有辦法從冰箱左方側拍冷凍庫上緣門磁條密合狀況嗎?

网友:
bioida你好: 有用束線帶嗎(太高ㄋ)

楼主:
鄧大您好,束線我拆了

tsao0427大,冰箱裡面應該沒有其它的東西會推吧@@;

晚上用 lhc 大提供的的方法我有找到問題點了

在冷凍室放手電筒向上照

就看到啦,就是這個"光"!

開燈時

關燈後

(因為這款冷箱上方有蓋子蓋住,上面不好吹到...),昨晚有重吹過一次

但是新的膠條還是老樣子,不會密合,一樣有光透出來

网友:
一定是不會密合引起ㄉ(冷熱交換)不然你(先反裝吹好密合後)(再裝好)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鄧大您好,束線我拆了

tsao0427大,冰箱裡面應該沒有其它的東西會推吧@@;

冰箱內的食物如果擺放位置太靠近門,當門關起來時門上的瓶架就會與冰箱內的食物頂到
此時門就會被往外推,尤其是小冰箱

我看照片中食物的擺放很有可能造成門往外推,把食物全部拿出來再關上門檢查就知道了

网友:
100%門沒有密合....
上方那位置......好像是門磁沒發揮作用
你按照金龍說的~~把門磁條轉180度在安裝
在看看光線是不是換到下方

网友:
今天家裏的冷凍庫上方,有冰塊凝結.看了一下門的密合度,發現門的左上方有漏,在左上方的門有一小縫,查文研讀了一下,開始自己DIY
1.將冰箱水平看了一下,結果是前低後高,於是把它調成前高後低.狀況一樣有漏.
2.調整門右上方的固定點,向右調一點,YES !! 縫不見了,當然也沒漏了,再檢查一下其餘三邊都正常
完工
謝謝樓上幾位老師傅,要不然我也不會 感恩...........

楼主(2012-03-27):
經過一段時間的出差、考試、不知道在忙什麼的工作在前天我終於把這個冰箱弄好了

我這個小冰箱是漏中間,而且右邊的固定點不能調

這次心一橫,反正弄不好就要找人來修了,請看這次的亂搞

先用奇異筆在右上方畫箭頭,以確認那邊上方

接下來泡熱水啦

準備裝上磁條

裝好啦

確認這次有反過來裝

吹風機出動

合上門板,貼上封條,放到晚上

晚上一測,結果還是正中央漏光,完全沒改善,快爆炸了

不管了,把磁條中間的部分拔出來一些

因為中間部分會讓門板有些關不起來,廢物利用強力磁鐵

剛剛門合上時會剛好吸住關好,打開又不會跟著門板離開冰箱邊

終於完工啦,非正統解決方法,終於不會從中間漏冷氣,而且冷凍庫不會結水珠啦!!

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過一段時間的出差、考試、不知道在忙什麼的工作在前天我終於把這個冰箱弄好了

我這個小冰箱是漏中間,而 ...

恭喜您~辛苦了~有空改個標題!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段時間的出差、考試、不知道在忙什麼的工作在前天我終於把這個冰箱弄好了

我這個小冰箱是漏中間,而 ...

你乾脆去家庭五金賣場
買個冰箱門扣還比較好用...
防小孩開冰箱們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辛苦了~有空改個標題!
謝謝~

滷雞蛋 大
請問要怎麼改標題呢!?

謝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雞蛋 大
請問要怎麼改標題呢!?

在您的1F主題下方有一個叫編輯的字樣按下去就能修改標題了~

网友:
我看過冷凍師傅在組裝冰箱時都會在磁條內側用一層速利康填充,改善與預防這門縫間隙的問題..............提供參考

楼主:
這個意見真是太棒了...

有空我再來試試...謝謝enface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