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G-300W 不過電

楼主(2012-01-28):
[求助]HG-300W不過電
5VSB有量到在4.99和5V之間跳動;PS-ON觸發沒動作
TL494CN IC檢測:
1) 觸發後 4腳測到3.72V
2) 8、11腳測到2.21V
3) 12腳測到12.67V
4) 13、14 腳是4.96V
5) 15腳是2.01V
6) 1腳測到0.02V
7) 3腳測到0.06V
請問各位高手,依照上面測得的數據,這顆494IC是不是壞了
若494IC沒壞的話…咱又該從那邊著手維修檢測呢?

网友:
TL494CN IC檢測:
1) 觸發後 4腳測到3.72V
2) 8、11腳測到2.21V   ==> DRV 有輸出
3) 12腳測到12.67V       ==> VCC OK
4) 13、14 腳是4.96V   ==>  VREF OK
5) 15腳是2.01V
6) 1腳測到0.02V
7) 3腳測到0.06V
========================
基本上TL494沒壞
應該是電壓撿測保護(圖左上那堆電晶構成電路)動作
量一下 圖左HEAT SINK 上各二極體

主POWER  3.3/5/12 V 量測值是多少

楼主:
PS-ON觸發後測得數據:
3.3V (橙) 0.03~0.04V 之間跳動
5V (紅) 0.07V
12V (黃) 0.07V
5VSB (紫) 4.9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ON觸發後測得數據:
3.3V (橙) 0.03~0.04V 之間跳動
5V (紅) 0.07V

請檢測一次側(有加散熱片的) 那兩顆晶體  !!! (損壞的可能很高)
如果檢測後是正常的 , 那麼請檢查輸出側(有加散熱片)的那幾顆快速二極體 !!!

p.s  : 拍個照~~ 有加散熱片那幾顆的晶體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檢測一次側(有加散熱片的) 那兩顆晶體  !!! (損壞的可能很高)
如果檢測後是正常的 , 那麼請檢查輸出側 ...

謝謝j大回覆,回家後再拍照上來和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檢測一次側(有加散熱片的) 那兩顆晶體  !!! (損壞的可能很高)
如果檢測後是正常的 , 那麼請檢查輸出側 ...

一次側是指Q1,Q2,Q3嗎?還是Q7,D33,D12?
輸出側是指中間那些變壓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側是指Q1,Q2,Q3嗎?還是Q7,D33,D12?
輸出側是指中間那些變壓器嗎?

Q1 是 5vsb 的驅動晶體 !!

妳的 5vsb 是正常的 !!所以這一顆沒什麼問題 !!

要檢查的就是 Q2 及 Q3 這兩顆 !! (驅動變壓器主要晶體)

如果沒問題再檢查 Q7 D33  D12  !!

p.s : 不知妳 PW-ON 時 散熱風扇 會動一下嗎 ?? 還有關掉電源時 !!

抱歉 : 因為看不見  Q1 Q2 Q3 晶體 的編號 所以有誤判 !!

更正  [Q1 是 5vsb 的驅動晶體 !!]          -------->> 正確應該是 Q3

         [要檢查的就是 Q2 及 Q3 這兩顆 !!]  ---- >> 正確是 Q1 及 Q2 !!

网友B:
照片上 Q1及 Q2 這兩顆C4106 組裝方式 怪怪的 少了絕緣處理
原則上 Q1及 Q2 兩者的C極 不可以(經由螺絲/散熱片)短路
絕緣處理: 雲母片或矽膠墊片 以及 螺絲絕緣墊片  好像都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 Q1及 Q2 這兩顆C4106 組裝方式 怪怪的 少了絕緣處理
原則上 Q1及 Q2 兩者的C極 不可以(經由螺絲/散 ...

是喔!因為被我拆下來時給拿掉了,原來那是有作用的...
那要趕快從垃圾桶裡拿回來才行...我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是 5vsb 的驅動晶體 !!

妳的 5vsb 是正常的 !!所以這一顆沒什麼問題 !!

謝謝J大回覆,PS-ON 觸發時風扇不會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回覆,PS-ON 觸發時風扇不會動...

那妳的 晶體 檢查了沒 ??

請拆下那 Q1 ~ Q3 整組 連同散熱片 !!!

重新拍一下 晶體 的編號 !!

還有如果原來有用 絕緣的 千萬不可拿掉 !!

否則裝上必發生短路 切記 !!!

絕緣片 還有 螺絲 有一絕緣T 型的東西 !!

可以的話還是要上散熱膏 !!

p.s : Q7 D33  D12 一定要裝 絕緣 片 !!!

        (如果遺失了 ~~ 網拍有在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妳的 晶體 檢查了沒 ??

請拆下那 Q1 ~ Q3 整組 連同散熱片 !!!

晶體檢查了...
看了artek的教學,超好用的MOSFET測量法,http://bbs.pigoo.com/thread-29755-1-1.html
測量結果
Q1-->C4016-->OK
Q2-->C4016-->OK
Q3-->K3067-->OK
Q7-->40N03P-->OK
D33-->T210S-->正向有壓降值,反向不導通
D12-->ST0122-->正向有壓降值,反向不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體檢查了...
看了artek的教學,超好用的MOSFET測量法,http://bbs.pigoo.com/thread-29755-1-1.html
測 ...

Q3 及 Q7 是 MOSFET  !!

Q1 及 Q2  為一般 NPN 的晶體 !!

如果妳確定這些晶體都是正常的 !! 妳可以 從 Q1 及 Q2  的 B 腳查下去 !!

TL494L  8 Pin 及 11 Pin  驅動 Q1 及 Q2

可參考以下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 及 Q7 是 MOSFET  !!

Q1 及 Q2  為一般 NPN 的晶體 !!

非常謝謝J大的熱情相挺,咱會繼續努力學習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謝謝J大的熱情相挺,咱會繼續努力學習地...

晚上把散熱片都焊接回去後,PS-ON觸發後風扇會轉了,測量了橙色線有3.3V,紅色線有6.7V,黃色線有14.4V,以為一切都OK了,裝回主機板測試,唉...沒聽到令人安心的嗶一聲,CPU風扇雖有在運轉,但螢幕完全沒畫面...
請教J大,我在測量Q3和Q7時,紅筆接2腳和黑筆接3腳指針會向右偏移,紅筆不動,再把黑筆接到1腳時指針不動,這時在紅筆接著2腳,黑筆接著1腳時,用夾子把2,3腳短路指針是不動的,換成用夾子把1,3腳短路指針會向右偏移,這樣的情況這兩顆電晶體是好的還是壞的,抱歉...問題一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把散熱片都焊接回去後,PS-ON觸發後風扇會轉了,測量了橙色線有3.3V,紅色線有6.7V,黃色線有14.4V,以為 ...

妳要有一個習慣 , 就是先把相關 晶體 的  Datasheet 下載 , 妳有沒有看到這兩個有些差異呢 ??

像 Q7 這一顆 妳看到  S   D 之間有串個二極體 , 那麼妳在測量時就要考量進去 !!

以上這些妳自己要再多加學習 , 論壇內有很多基本的教學要多看 !!!

即然妳裝回去 , 風扇有正常的轉 , 那上述這些元件應該是正常的 !! 看妳測量 Power 輸出 , 電源似乎有些高 ,

紅線應為 5v ,  黃線 12v  ,  所以你的 POWER 還是不正常 , 而且最重要的 PG 電壓妳卻沒有測 , 請先看一下

有關 POWER 的教學 !!

像妳這種電壓過高的 , 請先用電阻當假負載  , 或先不裝負載 ,  先修電壓維持在正常的標準 , 再接上機板測試

電壓過高的問題 , 妳可以搜一下站內的文章 , 就有提到解決的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妳要有一個習慣 , 就是先把相關 晶體 的  Datasheet 下載 , 妳有沒有看到這兩個有些差異呢 ??

像 Q7 這 ...

謝謝j大的技術指導,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為像您這樣功力高強的達人,晶體的Datasheet 下載,就像重灌電腦前要先找好驅動程式和使用手冊一樣, 小的受教了!感恩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