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上琪電源供應器 LC-B350ATX 電容爆開 (放春節煙火)

楼主(2012-01-28):
最近親戚送來了一台主機,一通電沒幾秒,就爆了
打開機殼檢查,主機板因為太久沒有使用,在通電之前就已經爆漿了,
拆開電源供應器,內有一顆 2200uf/10v的電容爆開,研判就是剛剛爆開的

維修過程:
上琪 LC-B350ATX
拆它!
東看西看,看到了!
第二顆爆開的!
拆它!
罪禍魁首~
拆了他兄弟(主機板)身上的2200uf/10v
正好大小差不多呢...
裝它~ 這次把那可憐的40W預熱5分多鐘
像狗啃的... 上電測試
紅色LED亮了!
燒機燒了半個小時,完工
多了一顆備料...

困難度 : 好軟

這次為了拍得更清楚,跑去挖了台SONY T9,拍到沒電,可見SONY的電池續電力不是很好

測試影片
http://youtu.be/lQyVgVZlA68

网友A:
主機板電容幾乎全爆了,只換1顆不是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電容幾乎全爆了,只換1顆不是全換?

那個主機板過幾天在換電容...
那塊主機板是這台電源供應器的兄弟,這台電腦放了四五年沒開機
主機板電容自己爆漿,上面1500uf/6.3v的全部爆光,看到這片傻眼...
我把這主機板好的電容拿去換電源供應器,這片主機板好的電容剩不到幾個

网友A:
主機板的放著都會爆.....拆下換給POWER的也不可靠吧?
都花這個工了....全換新的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的放著都會爆.....拆下換給POWER的也不可靠吧?
都花這個工了....全換新的比較妥當 ...

我也想換阿~
但是電子材料行離我太遙遠,摸不太著,看不太到

剛剛新增了影片,看上面吧!

网友B:
主機板用...SD RAM......嗯~~~別修了吧...留著當備料....

用二手電容的話...最好先買台電容錶..幾百塊而以...確定容質夠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用...SD RAM......嗯~~~別修了吧...留著當備料....

用二手電容的話...最好先買台電容錶..幾 ...

但是我修好了...
電容表看過了,好貴喔

网友C:
好用的工具~~只要常常會使用到~一點都不算貴...
否則用猜得、用摸的、用賭的~
整體成本反而比買好得工具高太多
買品質比較好一點的電錶,就內建了電容表的功能了阿~...
買套品質好得烙鐵組,總比每次拆都得先預熱個幾十分鐘,然後又跟狗啃得一樣,結果還不小心把元件燒壞~

加油囉
能修好就是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的工具~~只要常常會使用到~一點都不算貴...
否則用猜得、用摸的、用賭的~
整體成本反而比買好得工 ...

感謝你臘~
但是偶沒有錢,會努力存的
加上焊的像狗啃,是因為我沒有吸焊槍
全部的工具只有:
焊槍40W一支 剪刀一支...

网友C:
...這個...!東西不用一次買到位~~
先把必要的分階段買~
好用的落鐵、吸錫...一套(需要我送你一隻...吸錫槍嗎)~

再來就是電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東西不用一次買到位~~
先把必要的分階段買~
好用的落鐵、吸錫...一套(需要我送你一隻...吸 ...

感謝你臘
我下午有在工具「堆」裡翻過
吸錫槍被我找到了,只是不太好用

至於電表... 你要送我嗎?

网友C:
>>>電錶~~。。。有難度@哈。。
我用的一台~~好像快三千!!~~

网友:
下次~~我有訂東西十~我在來看看~
假如....價格我覺得ok~
我在送你一台好了~~(先決條件是我要能負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錶~~。。。有難度@哈。。
我用的一台~~好像快三千!!~~

電表剛剛看R拍
已經買了
萬用電表,可量電阻&電容
199而已
加運費只要259
已經72個人買了 我是其中一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表剛剛看R拍
已經買了
萬用電表,可量電阻&電容

這麼便宜的電表,您有注意到電容的最大量程是多少嗎?

要不要貼個連結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麼便宜的電表,您有注意到電容的最大量程是多少嗎?

要不要貼個連結來瞧瞧?

在我的個人空間有PO
http://bbs.pigoo.com/blog-41427-121.html

其實我是新手,不太需要買到太好的吧... 我還只是學生~

网友D:
果不其然的 ......
規格表上 寫著
最大200uF的電容測量

主機板跟POWER上的電容,有很多都是 470μ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不其然的 ......
規格表上 寫著
最大200uF的電容測量

手邊只有三百多塊錢....
能買到就是種幸福

网友C:
否則~~就是...全換吧@~
電容不算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否則~~就是...全換吧@~
電容不算貴@@

一顆7元 1500uf/6.3v
大顆的一顆9元 2200uf/10v
之前買1元或2元就好了
現在漲價!!!

网友C:
1500...為啥要到7塊~.....
你們到底在哪阿?~
1500...16v以下的我沒記錯我買一顆2~3塊有找ㄟ
2200/16以下應該是3塊內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為啥要到7塊~.....
你們到底在哪阿?~
1500...16v以下的我沒記錯我買一顆2~3塊有找ㄟ

屏東市
屏東夜市最後面一家叫電統的電子材料行...
它的盒子上就寫7元
1500uf/10v 要賣10元

网友C:
...~~真的是土匪~
下次多比一下價~
不然常用的就從網路上買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土匪~
下次多比一下價~
不然常用的就從網路上買多一點

雖然是土匪 >_<
但是那家很多人,屏東市比較多人的就那家
那家離我家最近,騎踏車時速20KM要來回半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