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uperSonic SP-3001MTS無畫面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2-01-28):
SuperSonic SP-3001MTS無畫面簡易維修參考:
今日主角:SuperSonic SP-3001MTS
故障情形:有待機燈,用遙控可開機,但是只有背光會亮!
要處理的主角93PS-137電源板~
測量電源板有待機電源+5VS,開機起動電源板後測量有供高壓板點亮背光的電壓,但是V1、V2、V3並沒有電壓輸出!
目視電源板發現U401電源管理IC爆裂,求助(盧大)購得(TOP246Y)電源管理IC~
等待一天零件到手,換上後再查周邊是否有短路情形!還好沒有~準備上電試機!
V1、V2、V3電壓出來了,熱機一個晚上,完修~軟的~

网友A:
太硬了!
怎麼說是軟的ㄋ?

网友B:
為何那麼久的電視,面板還這麼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硬了!
怎麼說是軟的ㄋ?

就是夠硬才會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硬了!
怎麼說是軟的ㄋ?

每個案件小的都把它看成軟的,這樣比較不會踢到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那麼久的電視,面板還這麼好啊?

可能有擦保養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個案件小的都把它看成軟的,這樣比較不會踢到鐵板!

這種心態非常要不得喔!

我應該向你看齊才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夠硬才會爆裂.

可是這就很怪了!
真的硬到爆嗎?
怎麼周遭的元件沒事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這就很怪了!
真的硬到爆嗎?
怎麼周遭的元件沒事ㄋ?

所以說是軟的嘛~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小補充一下,如果遇到這顆爆,記得要順便換掉其電路週邊小電解電容,不然電容異常可能會導致該IC上電後用沒多久再壞一次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版大發文及狼大貼心叮嚀

网友D:
滷雞蛋大請教一下我有一塊一模一樣 但故障原因為沒有24v輸出,蕭特基二極體我都請下來量過都沒壞 ,想請教 24v供電  pwm ic 是哪一顆謝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滷雞蛋大請教一下我有一塊一模一樣 但故障原因為沒有24v輸出,蕭特基二極體我都請下來量過都沒壞 ,想請教 24 ...

小的這一台高壓板是用12V,
沒有留存電源板背面照片,可能幫不了!不好意思!
不過有先進的經驗說在IC板旁邊的小電解電容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這一台高壓板是用12V,
沒有留存電源板背面照片,可能幫不了!不好意思!
不過有先進的經驗說在IC板旁邊 ...

謝拉不過我原本測試正常,不過突然間電源跟高壓都燒了冒汗中

网友E(2012-03-29):
我是新手..找資料爬文看到了和滷雞蛋大同品牌SUPER SONIC 不同的是27" 電源板LS501 24V
壞的地方幾乎一樣V1 V2 V3也無電源輸出..
在X華電子買了一顆TOP246Y二百元(我覺得好貴,懷疑...)網拍以板換板2.5K決定自己修
換了TOP246Y.與背面有個玻璃2極體燒黑..和數顆電容..PS:需把所有負載都接上再送電
才能正常供電輸出裸板上電是不會輸出的..已完修.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找資料爬文看到了和滷雞蛋大同品牌SUPER SONIC 不同的是27" 電源板LS501 24V
壞的地方幾乎一樣V1 ...

個人認為零件價格貴與否是因人而異...
...但技術是無價.....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