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疑問}BENQ-joybook S53W-T23從灌XP都卡32分鐘那~

楼主(2012-01-29):
型號如上BENQ-joybook S53W-T23小弟拿到時~XP作業系統RUN不進去~一直卡在黑色畫面跑!
用了安全模式~將檔案摳出來之後~連安全模式都跑不進去了!!以為從灌就好~但是XP灌到一半~跑到剩32分鐘至刪除檔案那邊就一直卡在那裡!!從灌試了好多次...都卡在那~
後來拿至朋友那~他說可能是風散不轉過熱(好像真的沒在轉!)或是主機板掛了之類的!

但我的疑問是~接手時還可以跑安全模式..應該不是硬體掛..再者~按下POWER風扇還會跑一下~
請問~這樣到底是??請遇到類似有經驗的前輩能教導一下!!不然過幾天可能要開刀直接接電源給風扇了...(因為一開機還會RUN...

网友:
錯字太多請修正:
1.從灌-->重灌
2.一值-->一
3.風散-->風
4.POWER紐-->POWER

网友:
跟風扇沒多大關聯,只有極少數特定機種在BIOS可調常轉

先做故障點釐清再維修才有方向:
1.光碟刮傷檔案損毀
2.光碟機挑片
3.記憶體故障
4.CPU故障
5.主機板故障

网友A:
SUPERXP這類嗎?
我遇過一次不能裝的硬體也是卡住在30多分鐘那段
改用正常原版XP安裝就沒事了

网友B:
我遇過,1.是硬碟壞軌2.光碟機(光碟片),供參考!

网友:
範圍太廣無法口述維修....請你先檢查那台電腦的基本功能吧
或請洽笨Q維修中心...

网友:
1.你光碟片問題大2.換外接的試看看

网友:
找台純光碟機(沒有燒錄功能的)用外接的方式再裝裝看
這個鐵板小弟踢過2次,原因不知,也沒人能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ERXP這類嗎?
我遇過一次不能裝的硬體也是卡住在30多分鐘那段
改用正常原版XP安裝就沒事了 ...

確實是super-xp..
假日有控在安裝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1.是硬碟壞軌2.光碟機(光碟片),供參考!

記憶體跟硬碟都測試過~確定沒問題!
光碟沒刮傷~不過是SUPER-XP

网友B:
那建議找慢慢灌的XP光碟,找一台UBS光碟機,這2個方式灌看看,謝謝!

网友:
補充一下,試著灌WIN-7測試,如果可完成,就是光碟讀CD故障,試試XP-DVD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1.是硬碟壞軌2.光碟機(光碟片),供參考!

我也是認為有可能是硬碟,光碟機或光碟片或者是記憶體吧

楼主:
今天去朋友那將筆電拿回~以為他有幫我處理
拿回後灌2000以為可以加減用...誰知網路那部份出現啥硬體關閉無法使用!
目前換了之記憶體從灌XP在不行真的...無言了!!

网友(2012-02-29):
請使用正常的 xp , 因為 super xp 有改了很多東西

有些 nb 不支援 win2000
有些 nb 不支援 vista
有些 nb 不支援 95/me/xp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確實是super-xp..
假日有控在安裝看看好了~~

個人常修理筆記電腦後從冠的經驗談  請別用SUPERXP 去安裝 筆記電腦的 OS 常出問題
演變成靈異事件 建議用存XP 原版光下去安裝 要啟動的輸入序號的那種  沒有的與我聯繫 我拷貝一片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常修理筆記電腦後從冠的經驗談  請別用SUPERXP 去安裝 筆記電腦的 OS 常出問題
演變成靈異事 ...

正版光碟 還是需要序號才可以正常使用 吳正版序號 只能使用30天 這並不違法^^~~
我只是提供需要啟用並輸入序號的版本才可使用 若是無正版 序號 還是只能測試 主機板 硬碟在OS下可正常運作
30天到期 即無法登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建議找慢慢灌的XP光碟,找一台UBS光碟機,這2個方式灌看看,謝謝!

錯字請訂正:
UBS→USB
----------------
小弟遇過用USB灌不進去的,要用內接
如果用外接內接都灌不進去
可以考慮用隨身碟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