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奇美)型號:958A啟動亮屏後!有吱吱聲!隨即熄滅!

楼主(2012-01-29):
底下是它的外觀照:

這是它送電啟動後的瞬間拍攝的,面板有亮起,並伴隨著吱吱的聲音!畫面有一些抖動並熄滅!

聽主人述說他有自行拆卸,而且還是拆到面板裡面喔!說是要看看燈管有沒有事?

哇~!真是技藝高超!還好!看這亮起的畫面!似乎面板還沒事吧~

上回一篇就有指責過了!為何設計到還要再加長燈管的導線!

這個控制電路盒,並沒有固定螺絲,在拆卸時記得要自行加劃線條,以利回裝時能順利組裝!

看這樣主人自行拆卸是沒有做了!

我對於這種面板屏線,及按鍵的的軟排線設計,非常的不滿意!

卸下電路盒後的內部照:

這些濾波元件是一定要更換的!統統換成日系的!再把背後焊點加強一番!真是『超軟』的事一樁!

也沒有先行測試!就把它組裝起來!

哇~!靠!電源指示燈亮了一下!怎麼熄掉了?那ㄝㄟ『越修越大空』!

再把它卸下!ㄟ~!又會亮燈~ㄢㄋ................................

我試著僅單獨測試電源板,電壓輸出一切都正常啊!可是若再接上AD板,進入AD板的電壓卻降為3.8V左右!

AD板的的主晶片電壓變成2.5V,我試著將一些貼片電容移除,直到將那ㄎ貼片二極體移除(斷開主晶片的電源線路),終於恢復了5V供電電壓,這代表什麼?是主晶片出了問題?還是這ㄎ降壓晶體有問題啊?

我又試著更換一ㄎ降壓管,這ㄎ也是輸出2.5V的降壓IC,可惜這回送電後連閃也不閃!只好將它再換回原來的那ㄎ!

就是這樣!時會亮時不亮!也會正常啟動!只是若再將其斷電又會亮一下就又熄掉!

你有看到那兩條被我剪斷再補回的導線嗎?那是我斷開高壓部位的電源線路剪斷的,當然是沒用啦!

在用盡千方百計依然無效後!我一直在想,一開始我測試故障狀態時,並沒有這樣的現象!

我無計可施!只好將剛才換下5V輸出端電感兩端的電容再換上去!

ㄟ!   ~~~~~~~~~~~~~~~~~~~~~~~~~~~~~~~~~~~~~~~~~~~~~~~~~~~~~~~~~~~~~~~~~~~~~~~!問題解決了!

後來~!我再逐一更換,原來是電感前端新換上的濾波電容有問題?是用太好的;新的受不了嗎?

原機的那ㄎ,外皮已被我剝壞了!我從汰換掉的電容回收桶,找一ㄎ來更換,ㄟ~!那有很多都不是故障品喔,而且有些容值都還是完好如初ㄋ!

這裡可以看出主晶片的主電壓是3.3V,可以解釋為何剛剛我換上的降壓IC,無法啟動LCD!

循著剛才拆機時劃線位置,再將電路盒『貼』上!這回可交差了!

在上述的這篇實例中,想必給大家一個啟發!儀錶測量值只是一個參考!『新品』不等於『良品』,只是永遠都是到了最後才又會懷疑到它的身上,理由很簡單:又回到迷失!因為它是『新』的啊~

网友:
真的好神

网友:
大大真利害,又學一招

网友:
小弟最近也是有遇到換上"外表"正常的拆機電容(從報廢或沒有維修價值的主機拆下來備料的...雖然一顆沒多少扣扣...但抱持著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宗旨...嘿嘿嘿)....換上時有些還是因天時地利人合的關係導致容質降低或不足....結果...還是得在廢一次工..在換一次.......

所以...花了點小錢去買了台專門量電容容質的電錶......很便宜.....大大有空可以在購進這"雞絲"

网友A:
最怕的就是這種,有電容錶也量不出故障的電容,
atun大,這顆該不會是新的松下的電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的就是這種,有電容錶也量不出故障的電容,
atun大,這顆該不會是新的松下的電容吧?

阿知~?
盧大那買的,看起來是外國貨!用很多去了!
不過~!確實電容錶量出的容值是ok的!
總之!數據真的只是參考啦!

网友B:
今年過年也拆了一台一模一樣的.遇到的是燈管不亮.請問燈管一組要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過年也拆了一台一模一樣的.遇到的是燈管不亮.請問燈管一組要多少錢.

你應當用原板來外接燈管測試看看!
或是用別的板子來測試面板的燈管!可不用接屏線!

兩者皆可!
不要像上面實例的主人那樣,動不動就要拆面板!
拆面板不好玩啦!

网友C:
atun大
和中獎比率有點雷同
可試試 新年好運來

网友:
恭喜完修

修這型螢幕,在下的心得是:
1.電源板上二次側的電容不能改小,至少要一樣,最好可以加大一點,在下修理這型電源板時,會把該5V電容"一顆換兩顆",也就是把上面有印上的元件安裝處拿來用,原本是10V 2200uF,會換成10V 1500uF兩枚,給背光電路的電源端會換成兩顆35V 470uF
2.AD上穩壓三端子IC附近如果有電解電容,無論是否為SMD都請檢查,一般都已經退化
3.三端子如果變色嚴重,請注意其健康狀況
4.屏線排線因為有三條固定接地點,千萬不能顛倒裝,有方向性,以免損壞AD或面板,還有就是裝回時要注意排線導體有沒有受損及氧化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上次遇到的差不多也是這情況!
只不過再加上軟排線斷裂的情況.變成有時正常有時故障...
主因就是機主開拆時弄"裂"的.後來輾轉了好幾手.又到我手上...
也是一切正常無法理解...才想說試試軟排線..一試就中真的很無言!
看似正常的軟排.也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拔插.折返...外觀又不易察覺之下...就累人了
所以維修時邏輯思維還是很重要喔!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un大
和中獎比率有點雷同
可試試 新年好運來

是嗎?
中大獎!
大家都有好處喔!

网友: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財源滾滾~新年好氣!...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依樣頭大的狀況~真的把那顆電容換回去就好了~原本只是想說那顆2200uf沒壞順便給他換掉~哪知道換了越慘~"~不過現在終於修好了:)

网友:
這真的很玄喔!!

网友(2012-03-06):
今天也碰到一模一樣的,我是覺得電容沒壞!大概是相容性問題!因為我也是用你那顆10V/2200UF松下電容
我故障情形跟你一模一樣!裝上這顆電容一樣把AD板拉低到4V左右穩壓IC也是3.3V出不來,把屏線拆掉一樣.5V有時候出來有時候出不來,把原來的電容(10V/2200UF和10V/1000UF)裝回去,很神奇!!問題全部解決!

网友:
還好看到A大這篇!今天遇到跟A大一樣的故障現象~解決方式=一樣!!!

网友D:
Panasonic NHG Series電容 Ripple Current 太低,不適合用於 power supply secondary filter.
應該用 Panasonic  FM, FC, Rubycon ZL, YXG, Chemicon KY, KZE

Panasonic NHG 10V 2200uf 760 Ripple current
Panasonic FM   10V 2200uF 2600 Ripple current

NHG Datasheet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00/ABA0000CE26.pdf
FM Datasheet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0/ABA0000CE108.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nasonic NHG Series電容 Ripple Current 太低,不適合用於 power supply secondary filter.
應該用 Panaso ...

感謝您!!原來電容還有這差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