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co CML-1789螢幕會亮一下就不見了

楼主(2012-01-29):
高壓板

高壓板
大家好,請問synco CML-1789螢幕會亮一下就不見了,更換過良好的變壓器也是一樣,有可能是高壓板有問題,請問有人有MPT M052的高壓板嗎?

网友A:
有時不一定要找一樣的,可以視情況換用通用型
另外有照片的話,大家會比較好幫你喔

网友B:
用檯燈照照看有沒有畫面,可能是背光...

請樓主放上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不一定要找一樣的,可以視情況換用通用型
另外有照片的話,大家會比較好幫你喔 ...

大大您好!有貼圖,可否教我用三用電錶是否可以測高壓板的好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檯燈照照看有沒有畫面,可能是背光...

請樓主放上圖片

大大您好!有貼圖,可否教我用三用電錶是否可以測高壓板的好壞呢?

网友:
高壓版用久了各個焊點有可能虛焊或零件老化而失去原本功能..
先看外觀焊點.測量看看各晶體有無損壞..(有時不見得買的到零件更換)
目前全新高壓板都很便宜..
建議您!
1.先測試看燈管正常嗎?
2.更換新的高壓板(腳位跳線一下既可)
~~等待您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