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6ZG不開機

楼主(2012-01-29):
開機後約3秒風扇停
電源燈持續亮....
長按開機鈕可將電源關閉
耗電量為0.21安培
第一次自行維修筆電
對筆電可以說是完全不懂
所以不知道要測量哪裡給大家參考
麻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待機電流是正常的~不知開機後的店流是多少?
此機是G105M的溫控顯卡~不太可能是顯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電流是正常的~不知開機後的店流是多少?
此機是G105M的溫控顯卡~不太可能是顯卡問題

待機電流是0.01安培
開機後電流就照片上看到的0.21安培

网友:
1.記憶體故障
2.超級電容搞鬼

网友:
可以用電表量測CPU供電是否穩定,若有示波器更好,可直接看是否漣波過大。
若是,殺掉CPU背面的超級電容,改成鉭電並聯。

网友:
CPU座背後電容搞鬼+1

楼主:
請問一下...
超級電容是cpu座正後方那個四四方方的黑色的東西嗎??
不好意思..小弟不懂如睛兒大大說的改鉭電並聯..
不知道超級電容有沒有得買??
下班回家再看看...
再上來跟大家報告狀況~~
謝謝~

网友:
顯卡加1~~這一台電容比較少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超級電容是cpu座正後方那個四四方方的黑色的東西嗎??
不好意思..小弟不懂如睛兒大大說的改鉭電 ...

小妹前面沒說清楚...所以三言兩語帶過....
超級電容一般不會再想換,因為要拆它麻煩,而且壞了之後故障不明顯,壞的機會還是有,所以處理方案多是以鉭電解決掉。解決的方法是,還要跑出線路,刮除部分PCB的防焊漆,然後並聯幾顆鉭電,因為單顆鉭電容量不大,要構成穩定的濾波,電容量要大,所以要多並幾顆,可以根據超級電容型號查得其電容值,再去找相應數量、規格鉭電修改之。
曾經在網拍看到有人賣超級電容的樣子,應該還有得買。

网友:
硬該市電容喔

网友:
0.21A 可能連CPU電壓都還沒出來 CPU摸摸看是不是冷冷的

网友:
觸發 0.21 不像顯卡 也不像大電容,有微短現象 重基本查起吧

楼主:
今天去買了一棵超級電容回來
接上去後情況依舊...
小弟不會查電路..
請問要從哪開始查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買了一棵超級電容回來
接上去後情況依舊...

cpu電壓偏低了,是不是有其他的電也沒出來?

网友:
量一下待機~大電感~~有沒有3v和5v

网友B:
請問你是 觸發後不掉電 都維持0.21A嗎?
還是觸發後0.21A 掉電 風扇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 觸發後不掉電 都維持0.21A嗎?
還是觸發後0.21A 掉電 風扇停止...

觸發後不掉電...一直維持0.21A..電源燈亮著....
只有風扇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觸發後不掉電...一直維持0.21A..電源燈亮著....
只有風扇停止....

摸一摸晶片感溫..有沒有發燙..
恒流源..只跳變0.21A...顯卡還沒供電
動態電流 低於正常值 不掉電 短路引起 保護掉電..
之前遇過一台 情況..是IO問題 重新吹起來 焊過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觸發後不掉電...一直維持0.21A..電源燈亮著....
只有風扇停止....

北橋附近查看看
再不然就是 顯示晶片 NG

网友:
估计有哪路供电不正常或者没有,仔细检查各路供电

网友:
先依照阿水大所說的,優先檢查待機條件,待機主要來源3.3V以及5V必須具備。
觸發開機後,檢察系統主供電,3.3V、5V等,視系統需求而異。
而目前根據描述狀況,可知待機條件以及開機後的系統供電亦有滿足,故此,可推估待機條件可能已經完整具備。此系統設計,開機後的主供電3.3V、5V,是由待機電源提供,後續的顯卡、記憶體、其他各路供電,皆由此二路主供電分化。
開機後的3.3V、5V是否完全滿足?查U61、U63的源極有無電壓。

网友:
應該是NEC OE-XXX電容的問題,這樣的故障情形跟東芝M200,A205,A300系列都是一樣的

楼主:
最近公司又開始加班了..
先冰起來等比較有空閒的時間再來繼續搞
後續有任何結果會再上來報告...
謝謝~~

网友:
我覺得還是先把NEC超級電容改成六顆330的垣電容~~再來看看其它的故障點~!!

网友:
顯晶虛焊+1

楼主(2012-03-04):
各位大大好~
目前進度是超級電容己改成並聯鉭電容....
顯示晶片也重新植球焊上...
狀況依舊...
測量U61,U63分別有3.3V和5V電壓...
測量CPU旁的電感無電壓..CPU無溫度
但有一次開機時電流提升到1.4安培...CPU溫度升高...
我怕燒掉就馬上關機,但後來我裝上風扇後就回復成原來樣子
把風扇拆掉也是一様...好像是有地方接觸不良似的..
板子我回處都有壓一壓開機過,但都沒效...
目前的情況就恢復成最原始的那様...

网友:
遇到同好~~,
手上也有一台.
能不能開都看它心情, 搞的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网友C:
有沒有把主機板電池先拆掉(release 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把主機板電池先拆掉(release bios看看)

這個動作沒有做...
晚上回家再試試看..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
目前進度是超級電容己改成並聯鉭電容....
顯示晶片也重新植球焊上...

上電後VGA有無供電?記憶體、北橋、南橋等有無供電?上電後CPU無供電,那麼啟動CPU供電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