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能改成一通電就開機嗎?

楼主(2012-01-29):
我想把主機版改成一插電就可以自動開機,想當伺服器用
如果在POWER輸出那裏把線接在一起這樣會有什麼後果?
斷電後自動開機要用程式控制還是去改呢?

网友:
網卡和數據卡..主機板...忘了..很久了...有支援網路開機和數據機開機(好像打個電話就開機的功能)

不建議POWER短路強制開機.....

网友:
你找找 BIOS 的 Power Managerment 內, 看看有沒有 Power Fail (AC loss) 的設定...
有的板子有開這個選項.. 將它設成ON, 就可以了!

网友:
我BIOS的是Power Managerment 內,
Restore on AC Power Loss選項 off 改成 ON
大同小異應該都是在Power Managerment 內找一找

网友:
這篇跟主機板維修沒什麼關係吧???
頂多是硬體討論~~~
BIOS裡可修改開機方式,連jump上的插PIN都不用接
POWER開關打開就開機了
但接地沒做好的話,打雷時你的POWER和主機板就準備掛了

楼主:
回覆 3#
BIOS裡沒這個東西,主機板是HP的

回覆 4#
同上

回覆 5#
同上

早知道HP的BIOS長這樣,當初就不在Y拍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 3#
BIOS裡沒這個東西,主機板是HP的

哇太神奇了~~~受教了

网友B:
個人伺服器,建議去買新的低耗電CPU,否則一年的電費就可以買一片普通的機板.

网友C:
試試以下這個電路 :
Power Reboot Circuit
Simple monostable circuit provides trigger signal to the ATX power supply for rebooting a PC base server.

http://www.kmitl.ac.th/~kswichit/reboot/reboot.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伺服器,建議去買新的低耗電CPU,否則一年的電費就可以買一片普通的機板.

摁,我知道,但是沒錢

引用 网友C:
試試以下這個電路 :
Power Reboot Circuit
Simple monostable circuit provides trigger signal to the A ...

感謝你辣,有空來試試看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太神奇了~~~受教了

怎樣個神奇?
HP的BIOS真的很爛...

网友D:
透過網路就可以做遠端開啟電源功能阿...Wake On LAN
在Power Management Menu 下選則 Wake On LAN設成Enable
就可以透過網路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過網路就可以做遠端開啟電源功能阿...Wake On LAN
在Power Management Menu 下選則 Wake On LAN設成Enabl ...

HP的BIOS沒有Power Management Menu的選單
不過網路開機倒是有,但是在這裡要討論的是斷電後自動開機

網路開機怎麼搞?

网友E:
我想把主機版改成一插電就可以自動開機,想做伺服器,爲什麽沒有不斷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把主機版改成一插電就可以自動開機,想做伺服器,爲什麽沒有不斷電呢?

那要用UP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試試以下這個電路 :
Power Reboot Circuit
Simple monostable circuit provides trigger signal to the A ...

C1,C2用鉭質的,C3用麥拉的103,電阻用1/4W.
NPN電晶體用2SC945或一般用的小信號NPN都可以.
IC就是NE555,9V 的電源輸入插座就是一般的Adaptor插座,你可以先找好9Vdc的電源Adaptor,再拿那個去比對.
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嗎?
若是沒有洗板子的話,NE555可以加個8P的IC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