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atellite A205 電源問題

楼主(2012-01-30):
02 (小型).JPG 這台筆電問題:1.關機下可正常充電。2.電池可正常開機。3.插上外接電源供應器接頭無法開機(綠燈有亮)。4.電池正常開機後,插上電源供應接頭,筆電瞬斷。
接手檢查,以為是電源插座問題,但拆開一看,電源插座就正負電直接接入主機板,不像是插座或街頭問題,拿同規格電源供應器交叉測試,應該不是電源供應器,附上主機板電源部分,請前輩先進指點,謝謝。

楼主:
抱歉在下沒編輯好,圖發兩張,文又錯位,請見諒。

网友:
電容出問題

楼主:
左下C532 那顆固態電容嗎?我以為可以正常充電的話,電容應該正常?

网友:
對這問題我也不懂請懂的人交一下

网友:
cpu電容壞了!!!因該是nec那一顆

楼主:
謝謝 Iwang 大大指點,附圖僅是電源和電池接頭區塊,找時間我把主機板拆出來看看。不過要請教的是,若是 CPU 電容出問題,使用電池不也應該不能開機,還是用電池和用電源有差別?

楼主:
這兩天半日得閒,將這台惱人的 A205 主機板拆出,根據 lwang 大指示找到了這顆怪怪的零件。

Google 後說明這顆是超級電容,位置在 CPU 的正下方,功能是 CPU 的濾波電容,老化的結果正是出現這種奇怪的掉電現象,在 mobile 上有高手討論如何解決這種問題。

而根據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增加兩顆鉭質電容,這個方法在 Y拍、露天都有人提供服務,但想想不過是加焊兩顆電容,不是很困難的工作,當天就從光華買回來動手處理。

但加上的結果並沒解決問題,不過故障的現象倒是改變了,原本電池開機後插入 AC 電源瞬斷的現象沒了,反而變成了當機,參考 mobile 上的討論,這個現象倒也符合 CPU 的濾波電容初期(還是中期?)老化的故障現象。

不過這顆 SMT 超級電容,沒熱風槍是動不了它的,等借來熱風槍處理後再報告。

网友:
你換的電容不夠!!如要外接!!需加到330*4!!最好是470*4
這樣就不會當機了!!!在你加電容的地方!!在並2顆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感謝 Iwang 大大指導,今天借來了熱風槍 Kress HLG2000E ,由於拆 SMT 的經驗不多,也不知道拆超級電容需要注意什麼地方,用鋁箔紙割開比元件稍大一個方孔後就上熱風,這把熱風槍有 1~6 段溫度調整,原本切到 2,吹了 5  分鐘,超級電容聞風不動,而且還把元件塑膠外罩給夾壞,難怪網路上有人講這顆元件不耐熱又難處理,在 Youtube 有看過 OE128 的拆除影片,看來得用紅外線返焊機台才能漂亮處理,但是本來零件就有問題,將熱風溫度調到 6 (上 260 度),幾近暴力的方式給拆了下來。
下面是用熱風搶拆除後的照片:
拆壞的零件:

要請問 Iwang 大大,再加焊兩顆鉭質電容在原位置應該沒空間可以放了,可以焊在超級電容的位置嗎?

网友:
這科濾波電容,小弟有幫人代工過(N台,記不起來多少台了),提出一點建議給您參考,首先先打主板上的錫清乾淨,然後在補上一些少許的錫,不能太厚,越少越好,不過一定要四條接觸點都要有錫,在將OE-128翻過來在焊接面上一些很少的錫,熱風槍開到350度,先將主板上的錫烤溶,再將電容放上去,然後熱風槍大概離15公分繼續烤,切記別把OE128外殼烤溶掉,等到兩邊都鎔錫後,用鉗子壓住,讓電容跟主板密合,多於的錫會被壓出來,然後移開熱風槍,等媳冷卻後,在用烙鐵和吸錫器清掉,就大工告成
cpu旁邊那兩個加焊兩科330uf的小電容,要看濾波電容老化的程度拉,如果老化嚴重,加那兩科最多就是多稱兩三個月,根本問題還是要換濾波電容OE128

楼主:
感謝 hoho70 傾囊相授,這塊主機板被我一陣瞎搞後,現在的狀況是上電後,CPU 出現持續 "Bi" 聲且無法開機,直覺是 CPU 壞了,現在再等看有沒便宜零件來代用,謝謝你的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hoho70 傾囊相授,這塊主機板被我一陣瞎搞後,現在的狀況是上電後,CPU 出現持續 "Bi" 聲且無法開機, ...

RAM重裝看看~~

楼主:
試過僅主機板+CPU過電有 "Bi" 聲,拔掉 CPU "Bi" 聲消失,有換上一顆超級電容並取下原本焊在 CPU 散熱片旁的袒質電容後就出現"Bi" 聲,CPU 濾波電容改一對470u+330u鉭質電容直接焊在超級電容位置,還是出現"Bi" 聲,有在想是否電容不良引起,等拿到零件再來加工試試,感謝阿水大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僅主機板+CPU過電有 "Bi" 聲,拔掉 CPU "Bi" 聲消失,有換上一顆超級電容並取下原本焊在 CPU 散熱片旁 ...

是不是你在焊的時候
有地方短路到了

网友:
這幾天~~去惠民網站選購商品~~剛好看到的~~參考看看吧~~

東芝筆電通病

解決方法

楼主:
CPU 過電的聲音應該是像 "ㄔ"聲而不是"Be"聲,maximilian 的方法在論壇有看到過,不過鉭質電容一顆台幣50,OE128 報價 70 ~200,而且聽說有山寨貨,而且若是 CPU 掛了,再好的零件也用不上,過電 CPU 發出"ㄔ"聲有點奇怪,目前等待同規筆電或 CPU 來做交叉測試,看看結果再決定如何處置這台筆電。

网友(2012-03-28):
nec大電容+1拍賣有賣

楼主:
NEC OE128 拆下後換裝鉭質 330+470 兩組之後過電就聽到 CPU 發出 "ㄔ" 聲,網購一顆 OE128 焊上後,"ㄔ" 聲沒了,可不管電源或電池都不能開機了,再把鉭質 330+470 兩組增焊到正面 CPU 旁 (參考 8F 第2張圖),"ㄔ" 聲又出現,搞的鬱悶,暫時晾一邊。
在想是不是有幾次上烙鐵沒拔 CPU,結果把 CPU 給燒了,記的桌機換電電容也重不拔 CPU 的,難道筆電的 CPU 比較脆弱?

网友:
如果有取得OE128,是否把外加的電容取下會比較好???

CPU沒有那麼容易掛吧!!借一顆來試試???

原本用電池可以開機,有沒考慮查一下外接電源到電池部分的電路??

楼主:
最早的狀況是:
1.電池開機使用正常,插上電源瞬間關機(掉電)。
2.插上電源充電燈亮,可充電,但按電源開關無反應。
爬了幾天的網路後才知道這是 Toshiba 筆電通病,相關的討論文章還真不少,再來的處理是:
1.外加 330*2,結果電池開機後插上電源不會掉電了,但是會當機。
2.網購 OE128 焊上,拆下外加鉭質電容,結果連電池也不開機了。
3.拆下 OE128,焊上 330+470 2組在 OE128 位置,一樣電池、電源都沒反應。
4.再增加為 330+330+470 2 組在 OE128 位置,一樣不能啟動,而且CPU 出現 "ㄔ"聲。
5.再換回 OE128,無"ㄔ"聲也不啟動,在外加 330+470 在 CPU 旁邊,又出現"ㄔ"聲。
感覺是:
1.CPU 掛了。
2.OE128 有問題。
3.其中一顆鉭質有問題。
小弟非維修商,無零件來源,所以在等待看有沒 CPU 可換測。
大大回應都是指導,對我獲益良多,謝謝。

楼主:
終於等到同類型 CPU 筆電交叉測試,確認 CPU 是好的,要重新針對症狀再來思考維修方向。
目前狀況是:
1.電池和電源可開機,但僅 CPU 熱風扇運轉,無畫面顯示。
2.量大電感測試 3V、5V 正常。
3.CPU 電壓 1.1~1.2,不確定是否正常?
4.目前在尋找電路圖及測試點資料。
目前還是認為是超級電容的問題,手上沒這顆零件,想拆下後,先用電解電容測試一下,有結果再來報告。

网友:
謝謝hoho70大大分享的如何用熱風槍焊回電容,因為我只用鉻鐵焊,只在下方焊四個點然後上錫導通,這樣的作法好像不行,我的是toshiba a300,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