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光照度計??

楼主(2012-01-30):
請問製作光照度計需要用什麼樣的IC市面上比較容易買的到的?

用光敏電阻做的話

不知道這樣做與市面上的光照度計差在哪裡???

网友:
一般市售的大都是用矽光二極體作為感應元件
用光敏電阻也不是不行,差在精度和範圍而已,
自製的話應該是看用途來決定,測量不同的光源有的還有加濾片才對
有了感應元作,就要作感應源電路,然後要怎麼作成A/D轉換
然後用棵小MCU去作輸出顯示,這是指自行去 DIY完成的程序
一般市面上比較不容易找到現成的CHIP就能作成一個的照度計的

网友:
做好後還要找儀器來校準單位......這應該是DIY最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選擇購買一個YF-170比較快!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57384441

非廣告,剛入手的新玩具,還不錯玩,只是不知精準度有沒有.
真想知道要怎麼做,買一個回來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57384441

非廣告,剛入手的新玩具,還不錯玩,只是不知精準度有 ...

老天啊!! 這麼便宜!! 難怪 聯電友達股價這麼糟!! 光是液晶面板和外殼就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