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FP91GX無電源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30):
小弟慢慢在這學習中~
此次為BENQ FP91GX無電源~~這下不像以前那樣只要會換換電容就好!!
無電源~~就先量二次測又無電壓? 5V跟14.4V都沒~~
就往一次高壓找~~
突然發現~~大電容的+腳整各斷掉<----有點像是被炸開
既然大電容NG~就拆可能是橋式有問題??
爬文"橋式"WISH大有文章交大家怎樣測量~我就不講解了!
既然有導通~~拆下橋式~~單獨測量無問題!!
在板上測量還有導通~~這下往MOS查~~VDS通....兇手
以上更換
MOS跟大電容與保險絲
2s3530換成p10nk60zpf不知道大大可以告知可以替代嗎??
800V-->600V~~有點帕
7A---->10A~~比較大
VGS 30V--->30V~~一樣
有空會補上圖片~~
謝謝各位

网友:
謝謝樓主詳細的文字說明,總能前輩的經驗中學到點東西。

网友:
2S3530我在Datasheet上並沒有找到,P10NK60ZPF有找到,耐壓應該不是問題,電流也能承受較大,
以您手上的板子來看,應該只是單純MOS燒毀,如果能更進一步了解燒毀的原因,那就是大大之福!

网友A:
TAICON的大電容,如果手上有備品還是換掉吧!如果是我會把它換掉!

网友B:
既然都拆開修了.就全換上日系電容及補焊.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減少反修率.
先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ICON的大電容,如果手上有備品還是換掉吧!如果是我會把它換掉!

謝謝~~應該跟"盧大"買一些大電容....TAICON的大電容因為無備品..暫時使用...
壞掉的原因!!我猜"MOS"的VDS擊"穿",造成大電容衝到爆!!還有保險絲"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拆開修了.就全換上日系電容及補焊.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減少反修率.
先恭喜完修!! ...

請問大大日系電容是指那幾種品牌呢?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