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 電漿電視求助

楼主(2012-01-30):
故障現象 無法開機

故障的LG 42吋電漿電視
左邊板子保險絲故障,換新後雖然不燒了
但是故障現象仍然無開機畫面
是否是驅動零件故障呢
還是要哪裡著手
謝謝了

整體照片(哪邊是X 板哪邊是Y板)

整體照片(哪邊是X 板哪邊是Y板)

左邊保險絲燒斷板子

左邊保險絲燒斷板子

右邊板子

右邊板子

燒斷的保險絲位置

燒斷的保險絲位置

斷開的保險絲

斷開的保險絲

型號

型號

左邊保險絲斷開

左邊保險絲斷開

右邊板子

右邊板子

全體照 哪邊是X板 那邊是Y板呀

全體照 哪邊是X板 那邊是Y板呀

网友:
檢查四方形IPM是否故障>>>大多數IPM<

网友:
恭喜,散熱器下的IPM掛了,我的經驗換了過幾個月一樣掛,小弟目前沒招,希望有大大能提攜

网友:
板上就有標示X板或Y板.Z版
建議你先從電源板的每一腳位輸出量起.板上應該都有註明每一腳位的電壓
先確定供電是否異常.再往其他方向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