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CHME AM630BS20S 維修紀錄

楼主(2012-01-30):
量測:空載
正常 power on
SB+5v= 4.1~4.25跳動
+3.3V     0V
+5V     0V
+12V   0V
-12V    0V
PS_ON    0V
PG       0V
power風扇不轉動
更換電容後

SB+5v= 5.13V
+3.3V     0V
+5V     0V
+12V   0V
-12V    0V
PS_ON     5.1V
PG       0V
power風扇不轉動

繼續更換所有的1000uf 10V電容
2pcs  電容容值450uf
3PCS  電容容值900uf

狀況 上電power風扇轉動一下就停止
檢查82uf 450V電容上 電壓=401V  高壓OK
以為DIODE NG
拆下檢查  元件OK

重新觀察 上電power風扇轉動時 各電壓
+3.3V     2.5V  --->NG 保護
+5V     5.1V
+12V   11.46V
-12V    -11.7V

3.3V上 TL431 拆下檢查OK
VR 調整一下

+3.3V 調整電壓至3.4V  上電後電壓會一直往下掉直到保護機制發生作用 power off
更換VR 後OK

NG 部品

网友:
我看過有人連續修了好幾天都找不到原因
最後才發現 VR 有問題
你能一下就找到
可見功力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