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電漿42" 這樣子能修嗎? [半完修]

楼主(2012-01-30):
請問各大大冬芝電漿, 這樣子能修的麼?

网友:
下地址排線先清潔無效看看排座有無空焊>>

网友:
時好時壞嗎如果是應該是空焊

楼主:
機還沒拿回來, 拿回來拆了在報告,謝謝

网友:
TOSHIBA也有出電漿喔? 應該是5年以上的機器吧!

楼主:
我也查過, 東芝電漿於2006年停產, 即這台最少有6年機齡了, 但我看, 東芝電漿應不會在大陸製吧?

网友:
補焊即可

楼主:
是COF 還是軟排PCB?

楼主:
拆機了, 找到問題所在, 但看來沒本事修了

黑帶

黑帶

拆機! NEC的面板

拆機! NEC的面板

拆拆拆

拆拆拆

電源

電源

燒了

燒了

燒了

燒了

楼主:
剛看到網拍有一台也是有黑帶的NEC PLASMA, 跟這台一模一樣, 這台表面是東芝, 但內裡全都是NEC的, 這台有2條黑帶, 網拍那台有一條, 在想能否這台做零件機, 拍那台回來二合一, 在下圖紅線中把軟PCB剪開, 再用小鏍絲刀刮走表面綠油, 然後換過去網拍那台NEC那邊( 先估計那台故障一樣), NEC 那邊也一樣, 剪刀, 刮綠油,  2塊對齊, 排好, 固定, 再拖錫, 不知道是否可行了, X,Y版, 變壓器全沒壞, 只壞這2顆就要報廢, 太可惜了

楼主:
各大大請問這樣做可行嗎?

楼主:
看到對岸有排線賣, 請問大大有換過嗎?
還是要有廠家工具才能做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595873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對岸有排線賣, 請問大大有換過嗎?
還是要有廠家工具才能做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 ...

幾年前臺中有家千葉可修,送過TOSHIBA換好約NT$6000,結果一去無回,
偶有sony50"跟sony42"多直黑帶,ㄝ再找有捨工具或廠商可代修

网友:
這個需要專業的熱壓機才能夠焊接,記得台灣有工廠在接!忘記是那一家!找看看在PO上給您參考

楼主:
找到對岸有人說手工都可以做, 跟我想法一樣, 但真的是要焊接工藝粉高才行啊

http://www.cybmd.com/201001/2518.html

现在教大家手工修屏的方法(焊接工艺要求非常到家)一般我们看到的坏屏都是以竖线居多,这些都是屏线上的IC因高温或打火击穿,可是这些IC是不能更换的,那就要换屏线了,有些屏线还可以一分为二开来,在屏线的转折处齐平切下,(只有此处可以焊接)小心刮开铜铂,将要换上去的屏线也在相同部位剪平,刮好,用刀状烙铁头上锡,对接,(在放大镜下操作最好),对于一片屏线只坏了一半的,可以焊半边,如此操作修复率在9成以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像有压屏机那样,拔胶,清洗,再把要换的屏线对齐接口,并用夹子夹住,用玻璃胶涂上,等半干的状态下试屏,如果没黑带竖线了,可以用农机胶封死,如果还不行,这时玻璃胶还没干透,再把它拔下,清洗再对接,直到试屏OK为止,好的屏线在网上发贴就可以找到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年前臺中有家千葉可修,送過TOSHIBA換好約NT$6000,結果一去無回,
偶有sony50"跟sony42"多直黑帶,ㄝ再找 ...

一去無回? 但錢又收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去無回? 但錢又收了啊

當初連絡好親自開車來收貨,看到車上還載3~6臺故障機,修好電聯說要送來,送了半年還沒到,所以沒收到貨沒給錢絡

楼主:
就這樣就送人了啊;P

楼主(2012-03-23):
最後拍了台都是壞的回來, 二合為一!
眼都快盲了, 但都是有幾條線有問題, 這個留著自己看算了
謝謝各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拍了台都是壞的回來, 二合為一!
眼都快盲了, 但都是有幾條線有問題, 這個留著自己看算了
謝謝各大 ...

有考慮再焊一次嗎?
第一次…怕…
第二次…不熟…
第三次…老娘跟您拼了 !
強烈建議…多試一次 !

楼主:
已試了3次了
這是第一次時的情況, 每次我都有用萬用表量每一條有沒有通, 我還在萬用表上的筆尖焊上縫紉用的針, 確保每條清清楚楚, 但都是差一點點 P1110128 (Large).JPG

网友:
只剩熱壓機了

网友:
很費眼力,真是功夫!

楼主:
只有2條路, 一是報廢, 去堆填, 第2條路就是修, 這樣都算少了一件垃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2條路, 一是報廢, 去堆填, 第2條路就是修, 這樣都算少了一件垃圾吧

切斷焊接處 , 焊接完工後; 軟排線兩邊, 再刮開一些,,,, 然後在用 " 銀漆筆 " 跑到底!!!!!!!!!!!!!!! ( 減少阻抗值 )
即可完修 ~~~~~~~~~~~~

网友:
要改名為'中華民國微修協會'了!! 微<<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斷焊接處 , 焊接完工後; 軟排線兩邊, 再刮開一些,,,, 然後在用 " 銀漆筆 " 跑到底!!!!!!!!!!!!!!! ( 減 ...

請問銀漆筆如果用在搖控器上能不?
因為有個搖控, 按鍵要很用力按下去才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斷焊接處 , 焊接完工後; 軟排線兩邊, 再刮開一些,,,, 然後在用 " 銀漆筆 " 跑到底!!!!!!!!!!!!!!! ( 減 ...

但那線跟針那樣幼, 如果銀漆筆一畫, 會否並排幾條都導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銀漆筆如果用在搖控器上能不?
因為有個搖控, 按鍵要很用力按下去才有反應 ...

接點異常 , 拆開用酒精, 清一清 . ( 看能否解除)
銀漆筆是一種, 修補電路的 , 好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點異常 , 拆開用酒精, 清一清 . ( 看能否解除)
銀漆筆是一種, 修補電路的 , 好用工具~~~~~~~~~~   n_ ...

酒精已用了, 洗前完全不靈, 但洗完後靈了, 但就是要很用力才有反應.....

銀漆筆, 我意思是會否線太幼, 一畫, 幾條平排的都短路了?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精已用了, 洗前完全不靈, 但洗完後靈了, 但就是要很用力才有反應.....

銀漆筆, 我意思是會否線太幼,  ...

那要看遙控器, 電路板,,, ( 是否變形,,, 還是源頭接點"" 氧化 '"' , 再處理了),,,,

网友:
最近發現有老花眼了,看來這類細工不適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