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了]聲寶熱水瓶 KP-PF50M, 有時出水, 有時不出水

楼主(2012-01-31):
各位大大您好,

我家裡有一台2008的聲寶熱水瓶,型號是KP-PF50M

他的出水有點問題,

有時大有時小,小的時候幾乎像不出水一樣

我打開清過水垢,

發現DC8v-12v馬達在出水通常都只有8.xxV,所以水量很小,

電路的部分看不是很懂

麻煩各位前輩幫我指點一下,

是不是哪個元件有問題,造成出水馬達沒到預期的12V呢?謝謝

電容有兩顆...470uf/25v 和 470uf/10v,這還沒拆下來量過。

圖片一, 左下角的紅和白就是給馬達的12V

圖片一, 左下角的紅和白就是給馬達的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二

把電解電容換掉大概就能修好它了 !!

网友B:
給水馬達拆下來
細部分解
看看汲水葉片是否正常
我修過葉片的塑膠包覆破了
裏面的磁鐵浸水
氧化澎脹
轉動時會卡卡的
出水會時大時小
也會因負載變大(比較耗電)
所以供電電壓會下降
我修的那一台馬達上
有標示工作電流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一下
就可以了解工作電流是否正常
(測試時給水馬達要實際打水、有負載的電流才是正確的工作電流)

网友:
您的水幫會不會看的到內部隱約有黃黃的鐵銹,一般水幫外殼都是半透明的塑膠,是的話大多是樓上說的問題,去聲寶的經銷商報型號買1顆回來換,注意螺絲鎖點跟水管接頭一定要相符

不是的話量繼電器接點接合後電阻是否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給水馬達拆下來
細部分解
看看汲水葉片是否正常

這顆馬達吃直流電,除了拆線串接電表就只能用貴貴的霍爾電表,對DIY族是不小的負擔

网友:
我家東隆那台就是壞馬達....
第一次卡垢(我家喝自來水)拆開清理就恢復正常了...
第二次不出水拆開水泵,發現是水葉包覆的材質破裂
生鏽發脹卡死,維修站換馬達200....

怪了!這馬達電器行自己都沒有喔,採取代送的方式處理
,我的跑維修站給對方傳車馬費200.....

网友:
馬達換掉就好了

网友:
支持4F方式先看看,確定是馬達壞建議整顆換(動卡久)~

楼主:
更新一下進度,
拆下電路版,量測2個Relay,coil 電阻接近400歐姆,跟spec寫的一樣。
再觀察一下變壓器,看起來是AC 100v轉一個低電壓,經過全波的橋式整流,大電容470uf 25V就跨在這裡。

我買了兩顆電容把原本的換下來。
用電容表量測,小電容沒壞,一樣接近470uf ; 大電容明顯不足,只有7uF。

今天回家組裝一下來看看,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楼主:
組裝完成,順便量測一下馬達兩端電壓,操作在10v附近,讚!~這就是我要的~

總結一下,真正需要更換的零件是 -- 全撥橋式整流的電容(470uf 25v)

另一顆470uf 10v想說都買了,就順便換一下,

結案囉!~

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這答案蠻冷門的,一堆"老獅"都猜錯了....?

网友:
1不簡單一下就知道故障點

网友:
小弟也要加入"家電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