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電磁爐經常燒橋式整流該如何檢測?

楼主(2012-01-31):
我的上豪電磁爐都是會燒橋式整流已經換了4次了
換掉就ok 不知是否有其他零件有問題造成的?
該如何檢測?
麻煩瞭解的大大提供方法
謝謝~~

抱歉..忘了說..
換了橋式整流就可以用一段時間
但它有時就突然燒了
換了橋式整流後就又可以再用一段時間

网友A:
這是某不知名牌子的電磁爐IGBT相關電路(虛線內)

您要不要拆線圈盤跟電容下來測

网友B:
應該是橋整後半段過電流吧?
往橋整後半段查

网友C:
建議整塊基板用洗衣粉洗過,再用吹風機吹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某不知名牌子的電磁爐IGBT相關電路(虛線內)

謝謝~~大大提供線路圖
忘了說..
換了橋式整流就可以用一段時間
但它有時就突然燒了
換了橋式整流就又可以再用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橋整後半段過電流吧?
往橋整後半段查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整塊基板用洗衣粉洗過,再用吹風機吹乾

請問大大這麼做是什麼原理
我不懂 請說明?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麼做是什麼原理
我不懂 請說明?
謝謝~~

電磁爐內經常有小強侵入(排泄物)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磁爐內經常有小強侵入(排泄物)造成短路

瞭解~  我怎麼沒想到說...笨ㄚ..謝謝!!
不過我覺得應該要用除濕機吹比較恰當..
我手機掉入水中都是這麼吹的(用除濕機)...

网友D:
最好用吹風機吹乾,這樣熱度才足夠。有些夾層要熱力才能除溼,用除溼機的話可能三天也弄不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吹風機吹乾,這樣熱度才足夠。有些夾層要熱力才能除溼,用除溼機的話可能三天也弄不乾 ...

我覺得還是要用除濕機吹比較恰當..
除濕機要開最強吹出來是乾燥的風
很快就可以乾了
我想大大您應該沒用過才會這麼說

网友E:
若經體都沒故障,我建議換功率大一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經體都沒故障,我建議換功率大一級.

我有考慮過
不過已經買了一些備用的零件了
謝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F(2012-04-07):
會不會是IGBT有問題? 導致電流過大,橋式負載不久
不過IGBT不便宜,喚她不如買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還是要用除濕機吹比較恰當..
除濕機要開最強吹出來是乾燥的風
很快就可以乾了

有些夾在零件夾縫的水氣不加熱的話要很久時間才會乾的!!!
尤其是變壓器或有包覆絕緣體的零件,除濕機來吹會很久,用吹風機吹個30分鐘,一定會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IGBT有問題? 導致電流過大,橋式負載不久
不過IGBT不便宜,喚她不如買新的 ...

目前都很正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夾在零件夾縫的水氣不加熱的話要很久時間才會乾的!!!
尤其是變壓器或有包覆絕緣體的零件,除濕機來吹 ...

我習慣就用除濕機來吹,當然要在密閉空間且除濕機來吹並不會很久,而且也不必等在那兒,用吹風機吹個就算30分鐘,你也一定要在現場持續吹,況且有可能會吹壞某些不耐高溫零件或塑膠類的東西...

网友G:
橋整附近的電容順便更換吧!!  能撐得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橋整附近的電容順便更換吧!!  能撐得久一點!!

電容已經更換過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