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子安定器達人?

楼主(2012-01-31):
請教達人?此電子安定器工作頻率約為幾 HZ ?
若LAMP1兩端短路及LAMP2兩端短路再分別接至燈管兩端燈絲單一接頭(燈絲另一接頭未接線),燈管仍然會點亮,請問原因為何?
此接法是否會影響電子安定器及燈管?

网友:
電子式安定器有分
預熱啟動型&非預熱啟動型
建議你直接拆機查看電路較快

网友:
以你的敘述,原理應該類似使用日光的的緊急照明燈、直流日光燈,直接利用高壓去推燈管。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說明電子安定器出處.此電子安定器是從philips 9W 省電燈泡所拆下,將此電子安定器按上述接法接於緊急照明燈內 4 pin 13W pL燈管兩支接腳,結果pl 燈管可點亮,不知原因為何?是否會減短燈管壽命?是否會造成電子安定器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說明電子安定器出處.此電子安定器是從philips 9W 省電燈泡所拆下,將此電子安定器按上述接法接 ...

省電燈泡的安定器裡面其中兩隻腳只是一顆電容,可以注意一下...這樣可以點亮但壽命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剛剛分析了一下"預熱型電子式安定器"的輸出結構
四線式接法,燈絲會有電流加熱而放出電子
當管電流增加後,燈絲電流自然會降低
因為輸出變壓器的電流會走捷徑(燈管)

二線是接法,燈絲不會有預熱電流
燈管要點亮,只能靠變壓器輸出的高壓,直接激發燈管內部的導電氣體

理論上
只要變壓器輸出的高壓足夠激發導電氣體,燈管就能發光
個人感覺,四線式改二線式接法,似乎不會影響安定器的壽命
不過,在某些情況下,燈管會有啟動困難&發光不穩定 的狀況
例如,燈管老化或是低溫下啟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剛分析了一下"預熱型電子式安定器"的輸出結構
四線式接法,燈絲會有電流加熱而放出電子
當管電流增加後,燈 ...

一般省電燈泡是哪種安定器?拆開裡面有一顆大電感,和周邊的零件,似乎沒有變壓器的跡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省電燈泡是哪種安定器?拆開裡面有一顆大電感,和周邊的零件,似乎沒有變壓器的跡象?! ...

省電燈泡的電路結構
通常遇到的都是
直接用推挽式自激振盪,經過變壓器升壓,輸出端結構跟上述的電子式安定器一樣
也有遇到過
前端是用IR2153帶震盪半橋驅動,經過變壓器升壓,輸出結構跟上述的電子式安定器一樣
截至目前,我還沒遇過沒有變壓器的電子式安定器 (T5  T8  省電燈)

网友A:
偷來的圖片
左岸稱為"節能燈"  在水一方稱為"省電燈"
圖片來源"數碼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3941&fpage=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偷來的圖片
左岸稱為"節能燈"  在水一方稱為"省電燈"
圖片來源"數碼之家"

WOW原來省電燈泡安定器的電路這麼簡單....
那顆變壓器的圈數很少耶,他是用一個環形鐵粉芯,每組線圈大概都不超過5圈,L2就是我所說的''大電感''...

所以省電燈泡即使燈絲燒斷,還是可以亮嗎?!可是有遇過燈絲燒斷就不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OW原來省電燈泡安定器的電路這麼簡單....
那顆變壓器的圈數很少耶,他是用一個環形鐵粉芯,每組線圈大概 ...

電子式安定器所輸出的電壓,無法直接啟動燈管
所以必須靠燈絲的預熱,管內的放電氣體才會導通
"燈絲上面塗有特殊物質,預熱後會放出大量電子"
網路上很多相關資料可供搜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OW原來省電燈泡安定器的電路這麼簡單....
那顆變壓器的圈數很少耶,他是用一個環形鐵粉芯,每組線圈大概 ...

FOREST162大:
      電路是簡單但是原理上面比較難懂啦!! 燈絲斷掉在一般的省電燈泡上面是沒辦法點亮!! 可能是電路上面設計問題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REST162大:
      電路是簡單但是原理上面比較難懂啦!! 燈絲斷掉在一般的省電燈泡上面是沒辦法點亮!!  ...

呵呵...真的電路原理蠻難懂的....早期的電感式的燈具,還稍微有研究...
電極加熱後會放出電子這個國中有學過..真空管就是利用此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子式安定器所輸出的電壓,無法直接啟動燈管
所以必須靠燈絲的預熱,管內的放電氣體才會導通
"燈絲上面塗 ...

飛利浦的省電燈泡怎麼感覺都沒有預熱的時間?幾乎是一點即亮...是他瞬間通過燈絲的電流比較大,所以加熱時間就可以比較短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飛利浦的省電燈泡怎麼感覺都沒有預熱的時間?幾乎是一點即亮...是他瞬間通過燈絲的電流比較大,所以加熱 ...

這個我倒沒特別去研究,確定的一點是
如果施加在燈管兩端的電壓夠高的話
燈絲不用加熱,也可以點亮燈管,CCFL就是如此的
或許有廠商就是利用此一特性
提高燈管的端電壓,燈絲只要稍微加熱一下,就可以點亮燈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倒沒特別去研究,確定的一點是
如果施加在燈管兩端的電壓夠高的話
燈絲不用加熱,也可以點亮燈管,CCF ...

嗯對..直流日光燈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