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G905顯示雪花一片,色彩跳階灰濛濛一片

楼主(2012-01-31):
如題

拆機後發現p+i版上有三顆電容凸起
以為是電容問題
輕輕鬆鬆的換下問題電容
結果畫面一樣雪花紛飛

查訊源版到面板的排線似乎沒問題
但12v供電卻是0?
以為又是供電問題
但DAC-12M034 AF似乎沒做12v供電
從12v線路查起卻無線路?
查過幾張網拍上的照片
也跟我的照片一樣有空洞3個(似乎是mos)
希望有經驗的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A:
建議檢查面板各GAMMA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檢查面板各GAMMA電壓

終於找到gamma電壓的位置
話說以為標示都是g開頭結果看了一堆編號都沒有
原來它標在跟晶片不同面
而且是v開頭
將數字量出

v1  12.58
v2  12.08
v3  3.86
v4   9.71
v5   9.23
v6   8.0
v7   7.49
v8   6.48
v9   5.98
v10 4.62
v11 4.13
v12 3.54
v13 1.91
v14 1.48

似乎是v3電壓過低
是這樣判斷嘛?
晶片是AS15-F
有看見盧大商場有這東東
買兩顆來試試
但還真害怕
沒玩過SMD...

謝謝狼大指教

量測點

量測點

gamma晶片

gamma晶片

网友:
如果會燙表示AS15已經掛點
換的時候小心不要把薄膜排線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