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磁閥的接線圖

楼主(2012-01-31):
各位先進
最近小弟碰到一個電磁閥的接線問題
可能對大多數電機本科的高手算是基本題
對我這種門外漢,就快要被他搞死了
看了各位大哥的解說,我把我想的接線方式畫在下面

電磁閥接線圖

電磁閥接線圖

我的用途是,用一個按壓開關透過電磁閥來啟動馬達動作
是不是只要把我的開關接到A1和A2,再把電源端和馬達端接上去
這樣就可以動作嗎??

煩請大家幫忙看看這樣是否可以用?
謝謝幫忙嚕!!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2770-1-1.htmlhttp://bbs.pigoo.com/thread-12770-1-1.html
先看看有問題再問

网友: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 !!

但還要看你使用的開關配合使用 !!

必要時要加過載保護 !!

网友B:
A1 A2 請看你的線圈電壓。沒自保持的話,請選擇有保持功能的開關或按鈕
要作好負載的保護(過載或短路)。

网友:
您的電路是沒錯...
但是要一直按著開闢,馬達才會動作!
但這樣不會麻煩了一些嗎?
是否需要更改為自保持較為方便?

网友:
我大慨畫了一下圖給您看一下,太久沒畫都忘了怎麼畫.有錯誤還請大大們更正
如果您不用A/B接點控制線圈來自保也可選擇用壓扣開關來完成
剛剛又看了您的接觸器好像沒bB接點.那B接點就省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2770-1-1.htmlhttp://bbs.pigoo.com/thread-12770-1-1.html
先看看有問題再 ...

不好意思啦!!小弟真的非本科出身,已經很認真地把前輩們發表的文章當寶典讀
只是,看完後,要應用上去還真的有那麼一大點的距離,只好把我的想法貼出來
讓大家幫忙看這樣對不對
真不好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 A2 請看你的線圈電壓。沒自保持的話,請選擇有保持功能的開關或按鈕
要作好負載的保護(過載或短路)。 ...

因為功能為馬達運轉後吊物
如果增加自保功能後,比較有安全的疑慮
不過,自保功能怎樣弄??
可以用開關來解決嗎?

网友C:
借用 Dave 的圖改一下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用 Dave 的圖改一下 !!

jeanshyen大他的接觸器市沒有B接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jeanshyen大他的接觸器市沒有B接點的^^

我的意思是說 !!

如果有加裝 過載 保護的話 !!

沒有就直接跳過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 Dave 的圖改一下 !!

不好意思,我不會畫線路圖
所以用文字描述一下,辛苦大家看看這樣對不對
依照Jeanshyen(Dave)前輩的線路
1.當未按ON開關時,a接點斷路,電磁閥A1和A2兩段也是斷路
2.當按下ON開關時,A1和A2短路,電磁閥做動,馬達運轉, a接點切換成通路
3.釋放ON開關時,a接點維持短路,A1及A2一樣維持短路,馬達繼續運轉
4.按下OFF開關,A1及A2斷路,馬達停止運轉,a接點成斷路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麻煩各位大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會畫線路圖
所以用文字描述一下,辛苦大家看看這樣對不對
依照Jeanshyen(Dave)前輩的線路

不過你的不是要用吊物嗎 !!

就不用自保了 !!!

你說的大至上正確 !!

P.S : 不是 A1 及 A2 短路 , 應該是說 線圈 通電 繼電器作動 !!

网友E:
1.當未按ON開關時,a接點斷路,電磁閥A1和A2兩段也是斷路---> A1 / A2是電磁鐵線圈兩端,一直都是低阻抗
2.當按下ON開關時,A1和A2短路,電磁閥做動,馬達運轉, a接點切換成通路
3.釋放ON開關時,a接點維持短路,A1及A2一樣維持短路,馬達繼續運轉
4.按下OFF開關,A1及A2斷路,馬達停止運轉,a接點成斷路
以上大錯特錯
A1 / A2是電磁鐵電源,不是開關接點。當接入單相或直流電,電磁鐵吸合就會將3個主接點輸入/輸出及NO接通,並將NC接點切斷
請把觀念改正再重post

L1 L2 L3 是被控主電源輸入
T1 T2 T3 是被控主電源輸出

NO 是常開(A)接點,NC 是常閉(B)接點

网友:
借用 Dave 的圖改一下 !!

這樣最簡單

网友F:
吊車用的不是特用的雙向繼電器嗎?你拿這個要二個3a1b的才行,不然就是按鈕開關要吊車專用防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會畫線路圖
所以用文字描述一下,辛苦大家看看這樣對不對
依照Jeanshyen(Dave)前輩的線路

應當說是當按下ON時線圈激磁,電磁閥作動,A接點短路,保持線圈激磁
當按下OFF時線圈無激磁,A接點斷路,電磁閥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當未按ON開關時,a接點斷路,電磁閥A1和A2兩段也是斷路---> A1 / A2是電磁鐵線圈兩端,一直都是低阻抗
2. ...

slimboy應該是為嚴師吧!!要是讀書有碰到這樣的老師那該有多好!
嚴師出高徒,感謝囉!

修正如下,再麻煩大家幫忙看看
1.當未按ON開關時,a接點斷路,電磁閥A1和A2兩段無電流通過
2.當按下ON開關時,A1和A2通電,電磁閥做動,馬達運轉, a接點切換成通路
3.釋放ON開關時,a接點維持短路,A1及A2一樣維持通電,馬達繼續運轉
4.按下OFF開關,A1及A2斷電,馬達停止運轉,a接點成斷路

辛苦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吊車用的不是特用的雙向繼電器嗎?你拿這個要二個3a1b的才行,不然就是按鈕開關要吊車專用防呆的。 ...

如前輩的說法對目前的我來講應該太難了
我想要適用多個電磁閥來做控制,對我的簡單頭腦應該負擔比較小吧!

不過雙向繼電器,不知道前輩有甚麼資料可以讓我學習看看!
謝謝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slimboy應該是為嚴師吧!!要是讀書有碰到這樣的老師那該有多好!
嚴師出高徒,感謝囉!

有空我會寫篇低工業配線設計基礎簡介
從最簡單的「入、保、切」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空我會寫篇低工業配線設計基礎簡介
從最簡單的「入、保、切」開始

耶!!
真好,等前輩寫出來,我一定認真奉讀!
感謝大家拯救我這電不起來的腦袋!
辛苦你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耶!!
真好,等前輩寫出來,我一定認真奉讀!
感謝大家拯救我這電不起來的腦袋!

能否先去這帖下載,玩一下PLC模擬程式。這樣學會快很多。

网友G:
控制用的開關基本上分兩種:押扣開關/按鍵開關
不知您採用哪一種?
目前您只秀出電磁閥,並沒有秀出控制用的開關,熱心的大大們只能把各種不同的配線法提供出來給您看(問題是.....您......)!
既然您看不懂線路圖,那麼建議您把搭配的周邊材料(控制開關)給拍出來,直接畫配線圖給您按圖施工就好了!
如果是吊物...........那麼應該不只是單純的一個電磁閥啟動而已,因為是天車功能,應該會有正逆轉控制!還是...您只是單純的啟動電源而已,正逆轉控制有其他控制機構在負責?
粗工就您描述當做只是單純的啟動電源用的功能簡單畫一下圖給您參考!

匆忙塗鴉,有誤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耶!!
真好,等前輩寫出來,我一定認真奉讀!
感謝大家拯救我這電不起來的腦袋!

請先去這帖,依連結研讀一下網頁及附件內容。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576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制用的開關基本上分兩種:押扣開關/按鍵開關
不知您採用哪一種?
目前您只秀出電磁閥,並沒有秀出控制用的開 ...

感謝粗工大哥的協助,只是因為原本的走線亂七八糟的,拍下來就是一大堆的麵線照片
現在要找到當初的苦主,實在是大海撈針,也嘗試找要找過三四組人來弄,不是請不來,就是講的天花亂墜的
還好有各位前輩來幫忙解勞。至少有點概念後,人家來講也大概知道它是講真的還是講假的。

回到粗工大哥的問題,目前的控制器是一般的六鈕的按鍵開關,透過六各電磁閥去驅動三顆馬達
所以我才想,如果我會其中一個的接線方式,那其他的應該可以比照辦理吧!!??

不過在各前輩的教導下,總算有點概念了,感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粗工大哥的協助,只是因為原本的走線亂七八糟的,拍下來就是一大堆的麵線照片
現在要找到當初的苦主 ...

目前的控制器是一般的六鈕的按鍵開關,透過六各電磁閥去驅動三顆馬達
---> 這似乎是天車系統的前、後、左、右、上、下驅動3個馬達正、反轉,這不能用入、保、切或壓扣開關吧。
       應要用6個寸動開關來控制6個電磁開關,且正反轉需互鎖加極限開關。
樓主照片中電磁開關沒有常閉b接點,要改用 SP-16以上規格才會有b接點。最好要有2a2b才夠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粗工大哥的協助,只是因為原本的走線亂七八糟的,拍下來就是一大堆的麵線照片
現在要找到當初的苦主 ...

目前的控制器是一般的六鈕的按鍵開關,透過六各電磁閥去驅動三顆馬達
那就是粗工所說的天車囉?不是單純啟動,而是負責馬達正逆轉控制!
您應該把實際的裝置圖也給拍下來,這樣站上大大們才能針對您的問題解答,而不是瞎子摸象!
正逆轉控制的配線比較複雜了.....應該稍具電磁閥自動控制知識才行!

网友:
苦主是你本人還是老闆?
故障情況是完全不作動還是說有特定問題?
如果是整個盒子燒光光就直上電腦控制板。
如果只是單純的某個動作有問題就直接更換那個有問題的,先依上面型號去買個一模一樣的,再照原線路接回去。

話說這種東西接錯或沒有照規矩來的話很危險,天車隨便一吊都超過上佰公斤,卡在上面就慘了

楼主:
真不好意思麻煩大家
電腦早上掛掉了,等他回來我在拍各照片丟出來給大家看!
(借用電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控制器是一般的六鈕的按鍵開關,透過六各電磁閥去驅動三顆馬達
那就是粗工所說的天車囉?不是單純啟 ...

粗工大人
真不好意思,我本來以為就只要學會怎樣接一個電磁閥,其他比較辦理
所以才沒有把它目前的醜樣拍出來,現在看來好像沒有我想的這麼簡單
等我把電腦搞定後,再拍幾張寫真集出來給大家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主,就我本人啦!!搬東西,老闆應該只要出嘴吧~苦到我們這些小工們!
故障的情況就是,他不動了!
會想把 ...

報上所在位置,別人也好出手相助。

网友:
骇...皇上不急...急死太.....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工大人
真不好意思,我本來以為就只要學會怎樣接一個電磁閥,其他比較辦理
所以才沒有把它目前的醜樣拍 ...

請別介意,粗工只是提醒您,以利您能夠得到正確答案!

网友H:
0.0....本身是做捲門遙控器的,一般捲門是2a1b來遙控。
以您的狀況,吊車遙控需用2b來做,即按上往上一放即停,按下往下一放即停。
遙控器可做到這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0.0....本身是做捲門遙控器的,一般捲門是2a1b來遙控。
以您的狀況,吊車遙控需用2b來做,即按上往上一放即 ...

在下覺得天車這類事關人命的設備,還是用最傳統的有線按鈕開關比較保險。
像我在設計自動控制主電路時,若涉及兩個電磁接觸器不可同時動作環境中,必設計主電路(強電、大電流區塊)互鎖機制。

网友:
嗯嗯!用遙控器怕開關短路時無法停下來。用押扣開關來使用,市面上有賣。

网友:
是全部都不會動
還是按單一按鈕不會動
是否先查一下電線有無斷路

网友:
天車用最好在每個終點加個限制開關.這樣如操作不當沒跳脫,走到限制點時來跳脫.這樣比較保險

楼主:
真不好意思,在這段時間麻煩大家了
前陣子電腦罷工後,換我出差,再來換我家太后突然臨盆,我的時間突然大洗牌
幾乎都不再工廠
老闆不知道是自己搬貨累了還是被其他老師傅碎碎念,應該請到了大師來廠內大修
等我回來工廠看到它時,
它又生龍活虎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看來我總算可以脫離這種被電線和開關纏身的感覺
不過,還是感謝各位前輩,在大家的教導和討論下,學習到很多控制的事情,再次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