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ECAK開機畫面5秒後無背光

楼主(2012-01-31):
有哪問大大有修過ㄇ大同V32ECAK
目前是上電開機有聲有影
5秒後無影有聲
拆機目測電源電容沒爆還沒測量
以大大可以指點比較快ㄇ

楼主:
目前測電源版有24V
朝高壓檢查中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測各線圈電阻值是否相同嗎,上電後各功率晶體輸出電壓是否相同

网友:
請先檢查保險絲

楼主:
高壓ㄉ保險絲正常無斷
高壓線圈良測中

楼主:
目前測高壓有24V和5V電壓都正常
為何開機只有幾秒ㄉ畫面就沒ㄌ阿有聲音
還在找詢中
會部會是燈管阿
有不可能全都壞ㄅ

网友A:
高壓保護 請先確定各燈管是否可以正常點亮 其他就看看上面的幾顆IC有無被擊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保護 請先確定各燈管是否可以正常點亮 其他就看看上面的幾顆IC有無被擊穿吧 ...

目前測量線圈有24v還是一樣開機晝面只殉3秒找不出原因

楼主:
目前測到有升壓器故障
請問哪買ㄉ到阿

楼主:
T51.0120.210 C6
0724 04 3 J
這哪裡有阿

楼主:
解不出來ㄌ
換ㄌ高壓還是依樣
電壓都正常
那阿ㄋ阿
高壓24V 5V 都有
T COM沒接也依樣
哪阿ㄋ阿

网友:
高壓版有更換過了嗎?~~24V跟ON/OFF是否有5V?

如果有基本上是高壓版NG

楼主:
高壓換過
狀況還是一樣
高壓是拆機品
待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