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很怪的情形-開機後網路會突然斷線
火..

楼主(2012-01-31):
最近發生一件很神奇的事

就是開機到系統後連上線不到2~5分鐘

網路就沒訊號了,網路就會出現網路已拔除或驚嘆號之類的

大家猜猜是何解...

晚點公佈答案...

网友:
該不會是您的烏龜掛點吧??

网友:
網路線接頭 卡榫斷...

网友:
水晶街頭故障沒卡緊

网友:
網路卡感冒發燒~

网友:
網路晶片25M晶體故障

楼主:
來公怖答案了

首先情況是...
win 7 出現驗證不過的情形,導致無法上網
解除驗證後就可以上網了...(是因為這樣嗎???)

第二次
進系統有時會不明原因斷線,疑似系統問題,重新安裝

第三次
狀況明顯,一進系統後不到幾分鐘就沒訊號
開始交叉比對,換HDD,換RAM,換VGA,OS用XP/WIN7/XPE
情況一樣,可能是主機板問題,主機板,顯示卡送修(都是ASUS)

第四次
送修回來後,情況一樣....又東換西換,還是不行,這下火大想打電話去ASUS客服OOXX了
後來想說POWER還沒換過....都是用原本的測試
換上一顆新的POWER後................................
網路會斷線的問題解決了.........不會吧真的問題出在POWER

因為怎麼想都不太可能是POWER,使用測試都正常
列一下硬體規格
I7 一代 (忘了型號)
ASUS P7系列板子 (忘了型號)
VGA ASUS GTX 460
RAM 威剛 4G*2 1600
HDD 1T
POWER icute 500w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 網路斷線會跟 POWER 有關???

网友:
恐怕是POWER不夠力導致訊號錯誤吧..........

您的顯示卡(GTX460)推測電力吃很大, 所以....POWER要挑好一點的.

楼主:
裝一般低階的VGA情況一樣說

西華 500W應該也不差吧

网友:
POWER導致網路中斷n_064|
真是意想不到.................

网友:
愈看愈多因POWER不夠力所引起的靈異事件了!
所以,POWE真的是一個不能省的元件啊!

网友:
學習了.......顯示卡比處理器
還耗電...昏倒

楼主:
今天把送修回來的power裝上去

結果情況一下....實在很傻眼

只好把300w再裝回去繼續用

505w有怎麼不堪嗎  而且還是知名大廠東南西北牌耶

然後505w 的重量竟然比 300w還輕.....真不知該說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送修回來的power裝上去

結果情況一下....實在很傻眼

power瓦數 很多都是做好看的而已

楼主(2012-03-07):
今天又把送修回來的power
裝上去測
一樣又不行了
默默又裝回台達的 power

网友A:
前一陣子我也遇上網路的怪問題。

真的很怪,怪到不知道要怎麼說。

家裡有好幾台電腦(看PPS、工作用、看網路電視等),其中一台裝CentOS在玩。這時網路很正常。
一直都好好的,直到有一天莫名其妙出問題。

例如:

一台電腦正在看PPS,網路好的。一台工作用的電腦重開機以後就上不了網了。附帶說明,每一台都是撥接上網,沒有IP分享器連線。心想怪了,重開機網路卡就壞了。就拿小筆電來,也連不上。

但是,電視上的PPS還在放。為什麼二台原本可以連上網路的電腦都不能連了!!??

很怕PPS這台斷線再連就連不上,但是後來心一横,把它斷了。結果再連果然連不上!!

要說是網卡都出問題也沒道理。

此時就瞄向CentOS這台,心想「不會吧!!!」。(為什麼會這樣想,待會兒再揭曉)

就把CentOS這台的網路線拔掉。很奇怪的,每一台都能連線了,問題竟然是出在這裡!!

奇怪的答案揭曉:這台CentOS有接網路線,但並沒有撥接(因為我還不會設定,不可能是病毒的問題),就導致網路全掛!!

(心想:真是太令人驚訝了。也對中華電信的客服說聲抱歉,趕緊打電話取消報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送修回來的power裝上去

結果情況一下....實在很傻眼

現在的電源本來輸出的就很不夠了...
我去批貨的電源都是相同的400W(現在也只能買到400W的)
我都請經銷商拿出不同廠牌的..先秤重量...
我只選最重的CP值高的..
因為現在的電源..越輕..代表它的電容與線圈用的量跟比重就差很多了..
尤其是線圈的部分....

你壞的電源應該超多..把一顆500W(選最輕)跟一顆250W(選最重)的
拆開來..把變壓器都拆下..然後..破壞..拆出線圈之後..拿去秤重..
就知道~差多少了..

線圈的質量影響最大的就是電流輸出了..

另外~現在的電源有的都是為了省電...
5V的待機電源現在都設計的輸出電流不大..
有可能造成你網卡的電壓供應異常(待機開機使用的電壓.)
也有可能主機板的USB主要供應電壓..預設使用的是5V待機的..

好久沒看文章了..現在才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陣子我也遇上網路的怪問題。

真的很怪,怪到不知道要怎麼說。

很正常...你那台CentOS被入侵了...
網路服務都被吃死...造成線路分配資訊異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你那台CentOS被入侵了...
網路服務都被吃死...造成線路分配資訊異常 ...

應該不可能啦!!

因為CentOS的PPPOE我還不會設,根本沒連上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可能啦!!

因為CentOS的PPPOE我還不會設,根本沒連上網。

.....那就是你有開啟一大堆服務把阜號傳送回應延遲封包塞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有開啟一大堆服務把阜號傳送回應延遲封包塞滿了

沒有,我還不會開。

只是「剛開始」在學文字命而已。懷疑網卡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网友:
又上了一課

网友:
現在廠商都會為了省成本,而偷工減料,不要小看那一點,多了可是差很多,不知你那電源本來保固多久,一般隨機power,在正常情況下都ok,但是在負載過重那就可不一定,我通常都會買比較大瓦特數,因為你可能要做些有沒有的事會比較沒問題,我有過一次在一台主機上裝3台硬碟機和1台光碟機,那台有內建顯卡,為了玩比較好的game,而外加顥卡上去,有時常掛網不關機,所以會買保固長點,比較好,必定那個是要算廠商的維護成本,而不太感偷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我還不會開。

只是「剛開始」在學文字命而已。懷疑網卡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

你只要安裝了服務~~就會自動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