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小問題

楼主(2012-01-31):
先不好意思, 本人的文草不好, 請見諒.
本人手上有一件 Intel 底板, 型號未知. 是 HP 廠機.
問題是一開機, 可以入 Bios 入 windows. 但等數分鐘之後, 就會沒畫面,
重開後. 連 Bios 都看不到. 就是黑畫面. 要等一段時間, 才可以正常開機.
我巳經換了火牛, 放電, Ram.  都不行. 因為是 onboard display, 只能找一件 PCI display card 換.
除了換 display card 外, 我是不是買一張 POST Card 除錯?

网友:
會常用到的話,可以考慮買一張

cpu有時候也要懷疑是否為兇手

网友:
我覺得你要先把主要問題找出來 !!

[ 等數分鐘之後, 就會沒畫面 ]

是連 power 都沒有嗎 ???

主板散熱風扇會動嗎 ??

主機的指示燈正常嗎 ???

[等一段時間, 才可以正常開機 ]

指的是 .........

你有試著把電源開關 (AC 輸入關閉)

建議還是裸測一下吧 !!

把造成的因素簡單化 , 對找出問題會有幫助 !!

楼主:
幾分鐘就沒畫面, 但是有電到.
風扇繼續動, 光學 Mouse 有電.
CPU 恩, 可以換換看. 不過, 我手上沒 CPU..

网友:
如果你沒有可以替換的元件恐怕你很難故障排除....

你懷疑內建顯示功能?簡單!~~把內建顯示功能關閉
另外插張顯卡就知道是不是內建顯示功能異常導致..

顯示器正常吧?

网友:
內建的顯示晶片通常很容易壞掉
不是沒畫面就是花屏
建議買個AGP顯卡,可不要買PCI顯卡喔,效能不是很好
CPU在BIOS裡面稍微檢查一下,有時間拔出來檢查
先把BIOS回復原廠設定,再把內建顯示關掉,裝上顯卡
再試試看,如果插上顯卡還是這樣,檢查你的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