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電子GDS-1152A-U數位儲存示波器簡介及測試

楼主(2012-01-31):
外箱包裝印有GW Instek字樣

側面有貼上詳細產品型號GDS-1152A-U,並有一張固緯終身保固說明貼紙,可至http://www.gwinstek.com/LLW 註冊產品型號及序號後,就可取得有限終身保固

打開包裝盒,取出內部配件,有示波器本體、L型接頭電源線、兩組150MHz探棒含配件、一張出廠校正單

示波器正面,GDS-1152A-U屬於一款雙通道150MHz、1G Sa/s即時取樣率及25G Sa/s等效取樣速度、內建2Mega點取樣記憶並搭載MemoryPrime技術,可在更有效率的狀況下全速分析波型的細節

示波器背面,有散熱孔、帶保險絲的電源輸入插座、USB Host連接埠及校正輸出BNC頭,左下有一防盜鎖孔

示波器側面,為把手轉軸固定點,此處外殼為金屬製,開有散熱孔

示波器另一側面,也有把手轉軸及散熱孔

顯示螢幕使用5.7吋234x320無亮點TFT-LCD面板,右側邊有五個按鍵,可依照螢幕顯示而有不同的功能定義,左下方為電源總開關,右下方為USB Device插座及校正方波輸出點,可支援USB隨身碟儲存影像、波型檔及設定資料

所有的操作都採用按鈕及數位轉輪控制,除可搭配螢幕顯示選單來選取及設定所需功能外,也有部分按鍵指定為功能鍵,兩組通道的垂直設定按鈕及轉輪用黃與藍顏色區分,下方除兩組通道輸入端子外,還有額外接地端子及外部觸發輸入端子,操控面板處外框的兩邊上下都有小小的凹槽,可固定上由原廠額外提供的不同語言操作面板,來符合使用者熟悉的語系
各通道輸入阻抗為1Mohm正負2%,15pF,最大輸入為300V(DC+AC峰值)

隨機也附上兩組獨立包裝的GTP-150A-2 150MHz被動測試探棒及配件組

探棒本體上有X1/X10衰減切換開關及接地夾,BNC連接座處有補償電容調整旋鈕,並附上測試勾帽、調整棒、彈簧針頭、護套及辨識用色環等小配件

示波器內部結構,綠色主電路板大量採用表面黏著元件,於雙通道輸入端有額外鐵皮隔離罩蓋住,避免干擾影響量測

藍色子板為示波器核心處理板,採用ALTERA EP3C16F484C8N 320MHz CYCLONE III FPGA作為系統核心,週邊搭配ALTERA EPM240T100C5N MAX II CPLD、兩顆ISSI IS61LPS25636A-200TQLI 9Mbits 200MHz SRAM、一顆ISSI IC42S16800D-7TL 128Mbits SDRAM及一顆AMIC A29L160AUV-70F 16Mbits Flash
兩通道輸入端各使用一顆Analog Devices的AD9288BSTZ-100 8bit 100MSPS 雙A/D轉換器,負責取樣輸入的波形並轉換成數位信號送入FPGA

其中一邊側面散熱孔處安裝一個小風扇,協助帶出內部熱量

整機的電源與顯示幕的背光由固定在後方外殼內部的電源模組板供應,採用的是小型交換式電源結構,另一邊USB Host座與校正輸出BNC頭也有一片獨立子板

為了提升耐用性,電源板所有電容均採用NCC KY系列長壽電解電容

接上電源,按下電源開關,螢幕背光亮了起來,出現由品牌、型號及網址所組成的歡迎畫面

此部示波器型號、序號及韌體版本

開始用以前,先用示波器本身校正方波輸出,對兩組探棒進行補償修正

按下"測量"功能鍵,可提供27項自動測量,方便讀取波型相關數據

按下"數學"功能鍵,比較特別的是除了一般加、減、乘以外,還提供FFT、FFTrms、Zoom FFT,對傅立葉轉換功能有需求的使用者可用此示波器完成分析

對於不懂的功能,按下"求助"鍵,可即時顯示各選項的簡易說明,使用轉輪可以進行翻頁

與手上現役的Tektronix TDS3014B 100MHz 1.25G Sa/s DPO數位螢光示波器擺在一起,可以看到GDS-1152A-U比較小台,但螢幕相對比較小,解析度也稍微差一點
最大的差別是TDS3014B屬於較老的機種,要用Hard copy儲存波型得用1.44MB磁片,不像GDS-1152A-U可以用正面USB插槽連接隨身碟儲存,且GDS-1152A-U還可以透過後方USB連接電腦,可由電腦遠端控制,也可連接支援USB PictBridge印表機,將資料列印出來

下面是兩部機器均設定頻寬限制,實際測量一個波型來源時顯示上的差異

可以看到TDS3014B有較多的波型細節度,而GDS-1152A-U只能看到TDS3014B的主波型部分

將兩部機器的頻寬限制解除,再測量相同的波型來源,並比較顯示上的差異

TDS3014B在解除頻寬限制後跑出更多信號上的細微部分,GDS-1152A-U雖也可以看到除主波型以外的部分,但仍舊不若TDS3014B

結論:畢竟太克TDS3014B與固緯GDS-1152A-U的價位上可以說是天(1X萬)與地(3萬)的差別,不過GDS-1152A-U這樣的表現及包含的功能,以及內部零組件的紮實度,對於入門至進階使用者也已經足夠,不過螢幕只有234X320,顆粒的確是粗了一點(汗),應該可以考慮用更高檔的顯示幕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生意做很大喔
需要用到兩台示波器
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网友:
狼大心夠狠喔,新的就把它給解剖了,心臟很大顆又很有力喔...

网友:
有終身保固,而且機身又沒有易碎貼紙貼住騎縫或螺絲孔...

网友:
用慣了太克的,在去用固緯的很痛苦!
特別是在觀查一些非連續的數位信號時,感覺格外的明顯!

网友A:
螢幕只有234X320
l暴汗,大陸HANTEK 是7" 800*600 (價位 未知)

螢幕是使用觀測最前線  固緯的產品規劃 怪怪的

网友B:
這台多少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台多少錢?

回A471 大: 這台多少錢?
狼大在文末
結論:畢竟太克TDS3014B與固緯GDS-1152A-U的價位上可以說是天(1X萬)與地(3萬)的差別
===============
另外
請教狼大...
記得(很久以前)高雄 長明街 有固緯分公司據點
這台是在高雄 長明街 買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螢幕只有234X320
l暴汗,大陸HANTEK 是7" 800*600 (價位 未知)

真是太可惜了!開發費用應該投入不少,但選個低解析度螢幕實在令人想不通,
看螢幕右側中文Menu占掉那麼大面積,字體又那麼大一個,整個高級不起來。

不敢說非800*600不可,640*480應該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A471 大: 這台多少錢?
狼大在文末
結論:畢竟太克TDS3014B與固緯GDS-1152A-U的價位上可以說是天(1X ...

這還是適合職業級高手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