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槽式洗衣機排水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1-31):
之前會漏水於是購買的電器行來幫忙換了那個放水塞,
換下的故障品因為塞體破裂所以導致漏水。這回是放水
不順暢流了很慢很慢,店家換下的故障品外觀正常才用
了約兩年,對方說"塞子膨脹所以作動不良排水很慢"...

請問各位師父店家的說法正確嗎?

网友A:
有可能,裡面有棉絮阻塞也會,但是拉繩鬆的機會更高!

网友B:
排水閥橡皮用久了確實會膨脹

你家洗衣的方式是不是常用浸泡,洗衣次數也很頻繁,有用漂白水和柔軟精嗎 ?
這些都會加速橡皮老化,2年橡皮膨脹確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裡面有棉絮阻塞也會,但是拉繩鬆的機會更高!

那雞蛋大.....

當我下回遇到這類故障時是否先拆下洩水塞檢查、清理一下,
說不定可以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水閥橡皮用久了確實會膨脹

你家洗衣的方式是不是常用浸泡,洗衣次數也很頻繁,有用漂白水和柔軟精嗎 ?

洗衣次數阿...每天一回

有時候有用柔軟精、洗衣精,漂白水是另外用水桶洗乾淨才回洗衣機

浸泡倒是還好,只有洗的時候會泡一下...但是洗完後家母會在水槽內
維持一些存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雞蛋大.....

當我下回遇到這類故障時是否先拆下洩水塞檢查、清理一下,

是的,有動手就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動手就有機會!

那我得找找這種洗衣機的結構資料了....了解一下基礎原理

電路圖...維修蓋就有貼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得找找這種洗衣機的結構資料了....了解一下基礎原理

電路圖...維修蓋就有貼上

您們家用的是不是這一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576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們家用的是不是這一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60&extra=

咱們家的是三洋媽媽樂..

网友B:
那就有可能了!
是SW-972還是SW-982,注意這兩型的排水旋鈕組立常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可能了!
是SW-972還是SW-982,注意這兩型的排水旋鈕組立常壞

是982.....

這牌子的特糟,剛買一年多排水旋鈕就壞過,切換
注水的機構也壞。以前用聲寶的只有脫水槽剎車久
了換過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982.....

這牌子的特糟,剛買一年多排水旋鈕就壞過,切換

那個注水的最後我改成直接一條黃色塑膠軟管ww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注水的最後我改成直接一條黃色塑膠軟管www

我家的則是被我媽用東西固定住在脫水槽位置....
洗衣槽直接用水管注水.....

這牌子的確比過去用過的P牌、S牌毛病多,以前
印象深的是換脫水槽剎車皮.....其他幾乎沒壞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