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W199A 開電後,畫面反覆亮暗

楼主(2012-02-01):
各位高手好,請教一下各位:
螢幕送電後,畫面大概出現3秒,隨即沒畫面,電源燈(綠燈)也滅掉。再隔約2秒,電源燈又亮起綠燈,畫面又出現,就這樣一直反覆...
也爬文參考:「 Hanns.G JW199A 畫面持續(時有時無)的跑請教那裡有問題」
在拆機檢測內部時,發現只要將其中隨便一組燈管接頭拔掉,螢幕即恢復正常
不知此症狀大概要朝哪方面下手呢?再麻煩各位高手了,謝謝!
p.s:目前已作好補焊動作,檢查電容外觀皆正常,但準備買來作更換

网友:
最好有畫面.....貼圖謝謝

网友:
不要看外觀決定ㄧ切!

网友:
測試燈管有無異常.

网友:
在拆機檢測內部時,發現只要將其中隨便一組燈管接頭拔掉,螢幕即恢復正常
這句話怪怪的~~拔掉應該也是一樣不正常!!
G大講的~先測試燈管!

网友:
檢察高壓區是否有虛焊或是短路

楼主:
感謝熱心的高手大大回覆
今日奮戰了許久,終於找到問題點...竟然是一組燈管線路有問題@@
目前更換線路後,測試ok

想再請教一下,要如何讓這台進入工廠模式作燒機測試呢?
畢竟換完線組,想要好好測試一番
再麻煩高手們幫忙解答一下囉,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熱心的高手大大回覆
今日奮戰了許久,終於找到問題點...竟然是一組燈管線路有問題@@
目前更換線路後, ...

試試
關機狀態下,先按住“2”的同時按下電源鍵打開顯示器,此時指示燈為黃色。接著按下“1”打開功能表。其中右下角出現“F” 字元,將游標移到上面去並按“2”即可打開。

一、關機狀態下,先按住“2”鍵再按POWER鍵

二、打開顯示器之後,按下“1”鍵進入功能表

三、此時功能表選項最後多了一項“Factory menu”選項

四、此時按下“2”鍵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咯

网友:
電容全部換掉..........我妄了跟你說了...

网友:
樓主,恭喜完修,但小弟有些建議
發文記得附上圖片,否則讓大家光用頭腦想會想很久

网友:
很有用的維修經驗,謝謝共享,貼圖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