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音機面板控掣IC LC6520C燒毀 應怎樣配回一樣

楼主(2012-02-01):
燒毀IC LC6520C-4649,如圖和圖紙,尾數字4649若不一樣可以嗎,是代表甚麼,在網上找到塊LC6520C-4A92不知可不以代用,請各位大大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
應該可以

楼主:
在網上找到LC6520C-4A92  -4581  -4226  -4792  唯獨找不到4649,這些尾數字會是代表批號嗎

网友A:
應該不可以
LC6520C-4A92  -4581  -4226  -4792
LC6520C 是SANYO 出的單晶片微控器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SANYO/LC6520C.html
[猜測]
通常這個-XXXX  是代表SANYO 的各家客戶產品別的代碼
各家客戶和產品不同 程式內容不同 不能相互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可以
LC6520C-4A92  -4581  -4226  -4792
LC6520C 是SANYO 出的單晶片微控器

謝指點小弟
真可惜,這雅佳音响,有收音機,卡座,唱盤,CD機還剛剛換了新kss-210a雷射頭,一不小心,擴音機面板的導電膠帶插,此膠帶插在底板,其中一條5V,另一條地,碰在一起插,此組輸出到面板IC LC6520C的VDD和地,開著power,即燒了變壓器保險絲,換了保險絲,機power開不著,給師傅看,機電源沒事,面板電腦IC亂了沒救,在網上又找不到相同IC尾數字,真是要掉落堆填區呀。

其實IC不確定是掛了,師傅說IC〈亂了〉不知是甚麼意思,但測IC之VDD40腳和VSS20腳有5V電壓,IC的23腳RESET應怎樣用,會不會RESET了就沒事?

网友A:
但測IC之VDD40腳和VSS20腳沒有5V電壓,而測VDD和TEST19腳有5V,VSS和TEST應連接一起,為何VDD和VSS沒電壓,IC的23腳RESET應怎樣用,會不會RESET了就沒事?
=======================
您會追PCB板上的線路吧?
就5V而言
VDD和TEST19腳有5V==> 表示5V有送到VDD
VDD40腳和VSS20腳沒有5V電壓, VSS和TEST應連接一起,
==>  VSS和TEST 應連接一起 那就測一下VSS/TEST/GND 是不是連在一起
      搞不好是GND 銅箔線路斷(從  面板MCU_VSS  查到 面板電源插座GND  到  機電源GND )
      或MCU_VSS /面板電源插座GND  焊點出問題 補線焊試試

講抽像點 也許面板系統 的5V沒事 但面板系統的GND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測IC之VDD40腳和VSS20腳沒有5V電壓,而測VDD和TEST19腳有5V,VSS和TEST應連接一起,為何VDD和VSS沒電壓,IC的 ...

搞錯,VDD和VSS有電壓5V正常,15PIN POWER是輸出開機電壓嗎,按鈕POWER KEY 測15PIN沒有電壓輸出正常嗎,請再指點

网友A:
沒法了  回到原點LC6520C  MCU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法了  回到原點LC6520C  MCU上

回到原點LC6520C  MCU上 不明意思?

网友A:
我想是 LC6520C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 LC6520C  故障

謝謝多次指點
找不到相同尾數ic,有其它辦法強行開著power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