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是哪裏出問題呢?

楼主(2012-02-01):
已確定是主機板問題
這顆是什麼東東?

网友:
你可以先輸入VGA看畫面可否正常顯示?!
如可以,那可能是有關信號管理晶片的部份..
如不行,那就可能是A/D板有問題了....

网友A:
AD板故障!!跟你換的零件都沒瓜葛!
檢測你AD 所有的  C 不論大小就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板故障!!跟你換的零件都沒瓜葛!
檢測你AD 所有的  C 不論大小就有答案!

檢測你AD 所有的  C 不論大小真是大工程,博杯試試運氣,上工去了。謝了。
europe-chang 大已確定是主機板問題了喔!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