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ti 3650(PCI-E)有過電無法顯示

楼主(2012-02-01):
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手上有一張ati 3650顯卡(PCI-E)現在有過電無法顯示.
原以為是韌體的問題, 把韌體刷回該張顯示卡時 , 出現錯誤(指找不到相對的硬體).
後來用電表量了一下電壓都正確無誤, 後來又量了石英振盪器(27Mhz)
兩邊的電壓僅差0.1V(一邊0.7V, 一邊0.8V)
我懷疑是石英震盪器異常, 造成顯示晶片無動作.

還請各位指教, 謝謝 !

网友:
石英振盪器要壞我覺得應該不是...要不要從其他地方下手?
有過電無法顯示...要不要先查查看上面的貼片零件有沒有壞掉?(電容電阻)..

网友:
打 GPU 對地值...  還有 GPU 的電壓 不是只有一組的 記憶體也要電壓對.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 小弟再詳細的測量一次.

网友:
先上BGA,此晶片虛焊率很高

网友:
有除錯卡嗎 無顯太多原因,無除錯卡很難判斷....
用除錯卡 看板子有沒有找到顯卡,找到顯卡在看有無當某個碼 在做對策!

网友:
D-SUB 和 DVI 接口都沒有輸出嗎?

請嘗試
1.上顯卡開機並查看DEBUG卡有無正常開機,還是卡在2B之類的顯卡異常碼
2.對MOSFET、電感打阻值有無對地、GPU打阻值(D-SUB : 1.2.3腳)有無異常(正常此三腳的阻值要差不多)

PS:震盪器應該沒有壞!

<<僅供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過了那麼久才上來(過年後換了工作沒時間)
我有用除錯卡(之前發文時忘了打@_@), 停在"25",就沒動作了.
電源的部分是正常的, 謝謝各位大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過了那麼久才上來(過年後換了工作沒時間)
我有用除錯卡(之前發文時忘了打@_@), 停在"2 ...

除錯卡卡在"25",看樣子應該就是主板沒抓到險卡,9成9顯卡壞...
那只好請您嘗試對GPU打阻值,有可能是GPU錫裂造成空焊...

<<僅供參考 有出入請見諒>>

楼主:
感謝HankWei大的回應, 回家我在試試量G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