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電阻查詢軟體

楼主(2012-02-01):
smd 電阻計算器.rar (28.73 KB, 下載次數: 420)

网友(2012-03-28):
最近維修中發現一顆smd電阻編號是 47B ,拆下量測值為3.01k ,本想這是故障還是標錯!
剛好隔天相同板子,拆下量也是 3.01k? 正在納悶中,用這軟體測試值也是一樣。
真搞不清楚其計算方式

网友:
謝謝,對懶的查表的我,幫助很大。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