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問題

楼主(2012-02-01):
我用的是15吋液晶的螢幕
要換高壓版
兩燈大口的
網拍看到很多種
請問是只要接頭一樣的就能用嗎??

网友:
每塊高壓板接腳定義不同.要懂得分辨各接腳.
不是接頭一樣就可以.插下去保證燒板.

如無基本常識.建議送修.

网友:
接腳定義議定要知道!!
拿起3用表!!
另外要注意"電壓".....但基本上15"應該是都是12V...
17~19"不一定!但基本都是12V

网友:
基本上 15''的高壓版 只會用到2種電壓 1個12v 一個5v
簡單判定方法 接到保險絲(F1)的應該是12v
接大面積舖銅的是地
接到開關電晶體的 應該就是5V了
這三個先確定出來 就能自己跳線了

网友:
接頭一樣!
還不一定能用喔!
還要看電壓腳位對不對!

网友:
可以告知廠牌和型號,如果把相片也舖出那更好,提出你的故障和需求,也許有許多人可以幫你。

网友A:
送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修好了!

太貴.........

网友:
最好有基本知識啊

网友:
現在送修很便宜
只比買高壓版貴1-200
多找找便宜的比較實在

网友:
只要你能能判定腳位...接頭腳位倒是其次..跳個線..就可以完修了..(燈管別忘了檢查看看喔)..

网友:
網拍15吋一台300元,有必要修嗎?
練功除外!